S3C2440芯片,是否有些脚必须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2011-10-08):
如题,我看到MINI2440等板子,都在一些脚上接了上拉(比如EINT8,11等),有必要接吗?

楼主:
高手回复~~~自己顶

网友:
从你说的这两个管脚看
应该是外部中断引脚 上拉以后给管脚一个稳定的电平
这样就不容易被外面的干扰影响 从而产生不想要的中断
导致程序跑飞这样

当然不接的话对你的功能实现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系统的抗干扰等性能方面可能就差一些
存在不稳定因素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用作I2C总线的话,是必须上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中不使能不用的外部中断不就行了,我那只是举例,我想知道S3C2440这个芯片,在设计最小系统时,是否有要注意的地方,比如有的脚必须上,下拉等等。

楼主:
有做过S3C2440的吗?回复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要看你的功能需要了,有些是不需要的

楼主:
有人回复下吗?急,正在画板,不确定这一点,谁给我帮帮忙?

网友:
你自己看那下那个资料就可以的了  有的引脚内部有上拉  有的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GPA没有上拉  其他的都有内部上拉

网友:
第八节,你会看到不使用的 IO 管脚要怎么处理的。

楼主:
S3C2440A_Design_Guide_R0.2_Preliminary_200508.pdf,我怎么搜索不到?有这个第八节吗,能不能贴到回复里?

网友:
貌似 google 一下就有了。公司里没法上传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