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问题,阻容降压电流小,变压器价格高,开关电源不知道怎么做,,万能充那种,有谁知道如

楼主(2011-10-08):
电源设计问题,阻容降压电流小,变压器价格高,开关电源不知道怎么做,,万能充那种,有谁知道如何设计简单开关电源否

这个手机电源设计是否可以,,,

网友:
如果不想往电源方面发展的话,建议没必要再哪方面折腾了,不要以为按着图纸绕个几十圈就OK,高频变压器工艺很折腾人的,不像低频变压器。要不买个现成的拆下来,装在自己的板上吧!除非你是搞产品。

网友(2012-02-01):
回复 网友A:

Vip22A非隔离用一个成品工字电感。

网友B(2012-12-15):
请问上楼有原理图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上楼有原理图否?

Viper22这一类的芯片一般都有典型应用电路。不过可能会有不少困难,楼上也有提示,不是专业往这面发展的话,还是点我的签名比较方便

网友(2013-04-16):
日这个RCC是最有难度的开关电源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