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位大神,帮我看看飞思卡尔8006-out.elf.xMAP文件这几个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10-08):
out.elf.xMAP文件的前一部分:

# Link map of F_EntryPoint

# .interrupt_vectorsboot
#>00000000          F_vector_addr (linker command file)
  00000000 00000004 interrupt_vectorsboot.text F_vectboot        (Vectors.c)

# .interrupt_vectors
  00000000 00000066 interrupt_vectors.text F_vect        (Vectors.c)

# .ApplicationCode
#>000000CC          F_Pcode_start_addr (linker command file)
  000000CC 00000057 .text   F_EntryPoint        (Cpu.c)
  00000123 00000007 .text   FCpu_Interrupt        (Cpu.c)
  0000012A 00000138 .text   FPE_low_level_init        (Cpu.c)
  00000262 00000012 .text   Frun_PutVal        (run.c)
  00000274 00000012 .text   Ftest_PutVal        (test.c)
  00000286 00000012 .text   Fen_driver_PutVal        (en_driver.c)
  00000298 00000015 .text   FCmp1_Interrupt        (Cmp1.c)
  000002AD 00000023 .text   FCmp1_Init        (Cmp1.c)
  000002D0 0000000C .text   FSaveValue        (BUS.c)
  000002DC 0000001D .text   FBUS_MainMeasure        (BUS.c)
  000002F9 00000012 .text   FBUS_Measure        (BUS.c)
  0000030B 00000019 .text   FBUS_GetValue16        (BUS.c)
  00000324 00000019 .text   FBUS_Init        (BUS.c)
  0000033D 0000000C .text   FSaveValue        (A0.c)
  00000349 0000001D .text   FA0_MainMeasure        (A0.c)
  00000366 00000012 .text   FA0_Measure        (A0.c)
  00000378 00000019 .text   FA0_GetValue16        (A0.c)
  00000391 00000019 .text   FA0_Init        (A0.c)
  000003AA 00000034 .text   FPWMC1_InterruptOnReload_Fault        (PWMC1.c)
  000003DE 00000088 .text   FPWMC1_Init        (PWMC1.c)
  00000466 00000010 .text   Fuart_OnRxChar        (Events.c)
  00000476 00000003 .text   Fuart_OnTxChar        (Events.c)
  00000479 00000003 .text   FPWMC1_OnReload        (Events.c)
  0000047C 00000001 .text   FPWMC1_OnFault0        (Events.c)
  0000047D 00000001 .text   FPWMC1_OnFault1        (Events.c)
  0000047E 00000001 .text   FCmp1_OnCompare        (Events.c)
  0000047F 00000377 .text   Fmain        (bldc_01.c)
  000007F6 00000023 .text   FPULSE_dir        (speed_measure.c)
  00000819 0000008B .text   FPULSE_t        (speed_measure.c)
  000008A4 0000001B .text   Fspeed_mea        (speed_measure.c)
  000008BF 00000052 .text   FUpdatePID        (speed_loop.C)
  00000911 0000004F .text   Fstate_judge        (state_judge.C)
  00000960 00000028 .text   Fpwm_run        (pwm_loop.C)
  00000988 0000005E .text   Fpwm_multi        (pwm_loop.C)
  000009E6 00000028 .text   Fpwm_load        (pwm_loop.C)
  00000A0E 0000002E .text   Fsw_6bridge        (pwm_loop.C)
  00000A3C 0000000E .text   Frelay        (relay.c)
  00000A4A 0000001C .text   Fshow_500ms        (relay.c)
  00000A66 0000000A .text   FHWEnDi        (uart.c)
  00000A70 00000004 .text   Fuart_Enable        (uart.c)
  00000A74 0000003B .text   Fuart_RecvChar        (uart.c)
  00000AAF 0000003D .text   Fuart_SendChar        (uart.c)
  00000AEC 00000044 .text   Fuart_InterruptRx        (uart.c)
  00000B30 0000001E .text   Fuart_InterruptTx        (uart.c)
  00000B4E 0000000F .text   Fuart_Init        (uart.c)
  00000B5D 00000048 .text   Fmain_server        (server.C)
  00000BA5 00000010 .text   Ftime_ms_gene        (time_ms.C)
  00000BB5 0000004B .text   Fshakehandle        (communication.C)
  00000C00 0000001A .text   FDOWN_load_data        (communication.C)
  00000C1A 00000042 .text   Ftxd_series        (communication.C)
  00000C5C 00000007 .text   FClean_PidU        (Motor_ABack.c)
  00000C63 000000C9 .text   FMotor_ABack_one        (Motor_ABack.c)
  00000D2C 00000042 rtlib.text rtlib.text        (Runtime 56800E.Lib save_reg.o     )
  00000D2C 00000000 rtlib.text INTERRUPT_SAVEALL        (Runtime 56800E.Lib save_reg.o     )
  00000D4F 00000000 rtlib.text INTERRUPT_RESTOREALL        (Runtime 56800E.Lib save_reg.o     )
  00000D6E 00000037 rtlib.text F@DummyFn1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rec_s32_0)
  00000D6E 00000000 rtlib.text FARTDIVREC_S16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rec_s32_0)
  00000D6E 00000000 rtlib.text ARTDIVREC_S16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rec_s32_0)
  00000D6E 00000037 rtlib.text rtlib.text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rec_s32_0)
  00000D75 00000000 rtlib.text ARTDIVREC_U16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rec_s32_0)
  00000D75 00000000 rtlib.text FARTDIVREC_U16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rec_s32_0)
  00000D7C 00000000 rtlib.text ARTDIVREC_S32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rec_s32_0)
  00000D7C 00000000 rtlib.text FARTDIVREC_S32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rec_s32_0)
  00000D8E 00000000 rtlib.text ARTDIVREC_U32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rec_s32_0)
  00000D8E 00000000 rtlib.text FARTDIVREC_U32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rec_s32_0)
  00000DA5 00000079 rtlib.text F@DummyFn1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s32uz_2.o)
  00000DA5 00000000 rtlib.text ARTDIVS32UZ_2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s32uz_2.o)
  00000DA5 00000079 rtlib.text rtlib.text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s32uz_2.o)
  00000E1E 00000045 startup.text Finit_56800_        (56F80xx_init.asm)
  00000E1E 00000045 startup.text startup.text        (56F80xx_init.asm)

这个数据前边的应该是地址吧?后边的应该是里边的数据长度吧?
这么理解的话,那这个
  00000D6E 00000037 rtlib.text F@DummyFn1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rec_s32_0)
  00000D6E 00000000 rtlib.text FARTDIVREC_S16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rec_s32_0)
  00000D6E 00000000 rtlib.text ARTDIVREC_S16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rec_s32_0)
  00000D6E 00000037 rtlib.text rtlib.text        (Runtime 56800E.Lib artdivrec_s32_0)
都定义到一个地址怎么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