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LY无人机自主起降【视频】

楼主(2011-10-08):
为无人机大赛开发的自主起降功能,原本想了很多方法来避开航博航母两侧的树,视频中最后降落的一个急剧的俯冲就是为了先躲开树,再进入最后的末端降落段,但后来比赛前两天去场地一看,树已经被砍了……采用控制下滑角的方式定点着舰,比赛前连续6次挂住第二根拦阻索,这是其中两次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0MTQ4MTI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0MTQ2OTYw.html

不过我们比较悲剧,比赛前炸了两架飞机,具体情况看军情解码对我们队伍的跟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4MzczNjIw.html?firsttime=509

网友:
那个人手里拿的是不是遥控器啊?????????????

楼主:
遥控器是用来保护的,防止飞机失控,上面有一个开关,做手驾/自驾切换,测试的时候手要时刻拿着遥控器,防止突发情况发生,切换到手驾

回复 网友A:
那个人手里拿的是不是遥控器啊?????????????

网友:
你们的自动驾驶还有osd都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lz 来点飞控的资料, 电路板 特写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的自动驾驶还有osd都是自己做的吗?????
是我们自己做的,上面并没有OSD,这是我们自驾的照片:

飞控和导航系统 (原文件名:1.jpg)

导航系统 (原文件名:G2.jpg)

网友:
挺漂亮,就是对我等没有太大的借鉴价值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关注了你们的产品,发现你们的指标性能很高。其中,发现有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之分。那么静态是在什么情况下测量的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类采用磁强计的AHRS系统,极容易受磁干扰,那么在测试的时候是否避免了,又是如何避免的?而动态情况,又是在什么动态情况呢?还是只做了你们说的振动试验呢?(上下变频振动)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居然用了差分GPS,一般这样不是太实用吧?

还有,在空中用双向无线传输设备在中国目前是违法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居然用了差分gps,一般这样不是太实用吧?
还有,在空中用双向无线传输设备在中国目前是违法的吧?

差分GPS貌似很贵啊;

无委会有用吗?针对民间还行吧。这东西是有军工背景的吧,可能也是积攒技术储备,对于航模是违法,对于无人机研究也就默许了。

网友:
无人机不是默许,而是必须双向传输。

网友:
无人机 不是FPV要许可证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一下四轴飞行器自主起降的可能性,这是个难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