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明白春风电源电路,电流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2011-10-08):
电流部分和电压部分电路差不多,
电压部分大概明白了点,差分运放调节设定电压,
电流部分也是设定电压值和采样电压值,如何变成电流参数出来了呢?

网友:
电流量不好直接处理的,所以都要转换成电压量。而且AD也需要电压量。

楼主:
mos管怎么知道你要的是是恒压,还是恒流控制的呢?
我看控制mos管部分都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U2B U2C R19

U2A U2D Rload

这两部分看明白没?

网友:
电流是靠电流采样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的然后经过放大器放大后一路去了电流误差比较器一路送到单片机做AD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u2b u2c r19

u2a u2d rload
这两部分看明白没?

稀里糊涂明白了一点,总体还是不明白,电压部分,和电流部分,如何同时控制mos管的;
譬如:当电压达到设定值,只要一路in4148导通,mos管就打不开,是不是这样?
这么说吧: 当前电压为10V 1A,我重新设定为20V 2A,D1 D3 ,及IRF5250是如何动作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流是靠电流采样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的然后经过放大器放大后一路去了电流误差比较器一路送到单片机做ad处理

电流采样转为电压来处理,这个是明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CV状态: 当空载或电流小于设定电流时
    对于U11A, 根据虚短原理,2脚电压要向3脚设置电压接近并相等,它有这个反馈网络,从U11B前级取到0~2.5V电压,所以马上相等,,运放工作于线性区,1脚输出低电平,并接管调整管工作,实现电压的稳定输出;
    对于U11D, 根据虚短原理,理应是13脚电压要向12脚设置电压接近并相等,但它没有这个反馈网络,所以只能测量R42上的电压,从前级U11C取到0~2.5V的电压,运放13脚电压只能远远小于12脚电压,不能实现虚短相等工作在线性区,就马上转入正饱和区,14脚输出高平。

2.CC状态: 当短路或大电流时
    2脚电压要小于3脚电压过多,不能实现虚短并相等时,转入正饱和;此时,运放13脚电压等于12脚电压,转入线性工作区,就控制调整管了。
    这个转换是硬件网络自动实现的。
记住一句话:虚短条件符合时,运放工作在线性区;不符合时,工作在饱和区(正或负)。

网友B:
简单说吧:
在逻辑上讲,两个二极管是“或”的关系;
从电压调整变化考虑,是两个二极管阴极其中较低的电压起作用。

一会儿俺把以前用microcap仿真的文件发到仿真版块里。

(编辑下)链接: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03577&bbs_id=9999

网友:
楼主的问题就在于D1、D3这两个二极管,把这搞明白了,答案就晓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载了在测试中。不错,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就在于d1、d3这两个二极管,把这搞明白了,答案就晓得了

呵呵,是的,再多看看电路,分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1.cv状态: 当空载或电流小于设定电流时
    对于u11a, 根据虚短原理,2脚电压要向3脚设置电压接近并相等,它有这个反馈网络,从u11b前级取到0~2.5v电压,所以马上相等,,运放工作于线性区,1脚输出低电平,并接管调整管工作,实现电压的稳定输出;
    对于u11d, 根据虚短原理,理应是13脚电压要向12脚设置电压接近并相等,但它没有这个反馈网络,所以只能测量r42上的电压,从前级u11c取到0~2.5v的电压,运放13脚电压只能远远小于12脚电压,不能实现虚短相等工作在线性区,就马上转入正饱和区,14脚输出高平。
2.cc状态: 当短路或大电流时
    2脚电压要小于3脚电压过多,不能实现......

谢谢,我好好思考你说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流是靠电流采样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的然后经过放大器放大后一路去了电流误差比较器一路送到单片机做ad处理

谢谢,我再仔细看看电路;紫英是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简单说吧:
在逻辑上讲,两个二极管是“或”的关系;
从电压调整变化考虑,是两个二极管阴极其中较低的电压起作用。
一会儿俺把以前用microcap仿真的文件发到仿真版块里。
(编辑下)链接: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03577&bbs_id=9999

我在看你的仿真,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还要仿真;

网友:
也是同样的疑问,来哦接一点啦,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可以集结做成教科书资料, 对新人会有很大帮助。
坐等好心人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简单说吧:
在逻辑上讲,两个二极管是“或”的关系;
从电压调整变化考虑,是两个二极管阴极其中较低的电压起作用。
一会儿俺把以前用microcap仿真的文件发到仿真版块里。
(编辑下)链接: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03577&bbs_id=9999
我在看你的仿真,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还要仿真;

我等于啥都不会

网友:
引用图片【8楼】zph888

回复 网友F:

同楼上

网友:
还有,一般这种模式的辅助控制电路的参考点都是输出正,叠加在正之上,负端是整流输出的负端。调整管也都是穿在正端的

网友(2012-01-02):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路我分成电压和电流控制两个电路可以实现,但是合在一起,按你说的是或的关系,那电流和电压都调节,那最终是哪个起主导作用呢?期待你的解答,谢谢。我做仿真一直是电压起作用,电流不起作用,那两个二极管还有点不懂,找了整个版也没发现谁回答清楚了。都只点到为止,当然你方便回答就回答,不占用你太多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呀,非常期待,我找了整个版,都没有一个帖子是能很好解读春风电源的。

网友:
其实是这样的~横流的时候,把恒压的DA开到最大~恒压的时候把横流的DA开导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好意思,才看到。

你考虑两个二极管的阴极哪个电压更低就明白了。仿真的时候要注意X轴范围。

刚才用直流分析把两个二极管的阴极电压曲线绘制了出来,你能看到恒流和恒压是互相牵扯的:

恒流控制——电压控制固定,电流控制调整时,负载上的电压随之上升,但由于电压控制固定,达到设定值之后电压就不再变化了,这是限压。

恒压控制——电流控制固定,电压控制调整时,负载上的电流随之上升,但由于电流控制固定,达到设定值之后电流就不再变化了,这是限流。

到达设定点之后,电压电流都会受限。

网友:
不管控制电压或者是控制电流,都是控制MOS管的导通内阻,内阻增大,输出电压或电流减小,内阻减小,输出电压或电流增大。

网友:
回复 网友H:

恩,一开始我以为是弄成0,现在可以啦,谢谢啊。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真是大好人,我也仿真出来啦,向花生前辈学习。

回复 网友I:

春风版主真是太好了,我问了好多个问题,真是不好意思,打扰了。向春风前辈学习。哪一天我也要做个电源摆上来。

网友(2012-02-03):
学习一下,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2012-03-28):
密切关注春风电源,讨论清楚了大家也都上了一个台阶,搬个板凳听课来了

网友J:
电压和电流应该是一起控制的
两个控制电路是以“小”的为主导,“大”的没起作用
当电流达到最大值时,无论电压是多少,场效应管的电压都会被拉低,电压同理

网友(2012-05-27):
学习中,向大牛们学习

网友:
在原理上还有好多的不懂,现在把这个直接做出来看看,不过现在遇到好多问题。调试的纹波啥的挺大的,自己做的比买成本要高,不过自己感觉可以体验一把。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只要电压看懂了,电流同样理解就行了

网友:
我自己也是看来看去看糊涂啊,自己的模电技术太菜了,主要是U11A,U11D两个部分看不明白,这部分好像是个积分电路,但是两个输入端,又是接电压,真的不明白啊,具体起到什么作用???希望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搬个板凳过来听听

网友(2012-10-11):
引用 网友J:
电压和电流应该是一起控制的
两个控制电路是以“小”的为主导,“大”的没起作用
当电流达到最大值时,无论 ...

这个解释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不知准不准确?

网友:
要是楼主能把仿真文件再上传下就好了,现在仿真文件下不到了。

网友(2012-11-23):
mos管导通内阻,是靠GS电压大小来控制的吗?

网友:
数字电路教科书中基本逻辑电路部分,就是那几个分立器件搭的逻辑电路,本电路中只是用到了基本逻辑电路的过渡状态,MOSFET工作在放大区,换成普通三极管也是可以工作的(基极电流需增大)。

网友(2013-03-17):
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K:
为什么春风电源不用STM32直接实现电压电流调节的功能了?只用一个电压采集,电流采集,采集的信息通过AD给STM32,然后由人机设定的模式选择是给出电压还是电流调节量。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入各种算法,比如简单点的PID,模糊PID,等等。那样岂不是功能更加强大。感觉春风电源里STM32最大的作用只是实现人机界面。至于用编码器设定调节量和,电压电流显示与切换完全只用几个计数器和数码管驱动就可以实现。对于STM32最起码是个ARM M3感觉用在这里很浪费。

网友(2014-05-07):
mark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春风电源不用STM32直接实现电压电流调节的功能了?只用一个电压采集,电流采集,采集的信息通过AD给S ...

反馈环路用STM32又不够用了,春风在第二版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个人感觉用单片机做反馈环路的话更复杂,可靠性也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吧:
在逻辑上讲,两个二极管是“或”的关系;
从电压调整变化考虑,是两个二极管阴极其中较低的电压 ...

好也需要来仿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