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单片机能模拟鼠标发出绝对坐标吗???用PS2接口行不,还是得USB口??

楼主(2011-10-08):
刚接到任务,要搞个鼠标的触摸板。。。。。。。。。那就得用到绝对坐标了。网上查了一下,全是相对坐标的,用不上。
应该是有这个功能的吧,知道的朋友请告诉一声!!!

网友:
鼠标传得信号就是 相对坐标吧

绝对坐标转换成相对不就好了(触摸板上划一条线,终点减起点就是了,不连续的线酌情处理)

楼主:
我是要模拟鼠标,在触摸屏上任意按下一点,电脑上边的鼠标就自动跳到相应的位置!!

网友:
电脑鼠标本来就是取得相对位移量呀.

网友:
晕 触摸板和触摸屏不是一个东东~~~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有没办法用单片机发送绝对位置给电脑~--~

网友:
鼠标,触摸板等的指针设备都是发送相对坐标给操作系统的,但是我们可以变通下使之成为绝对坐标:单片机高速发送足够条的指令使指针X轴回到零点,同样的方法是Y轴归零;然后根据你的绝对坐标发送指令移动光标就行了,用PS2,usb都能实现,甚至不懂接口的协议也可以利用破旧鼠标加上单片机做一个

楼主:
㈡ MOUSE SYSTEM 公司标准:

MOUSE SYSTEM FORMAT
字节 字元(B i t)
7 6 5 4 3 2 1 0
BYTE1 1 0 0 0 0 L M R
BYTE2 X7 X6 X5 X4 X3 X2 X1 X0
BYTE3 Y7 Y6 Y5 Y4 Y3 Y2 Y1 Y0
BYTE4 X7 X6 X5 X4 X3 X2 X1 X0
BYTE5 Y7 Y6 Y5 Y4 Y3 Y2 Y1 Y0

这个不行吗????

楼主:
还有,我看到网上有很多PS2接口的触摸屏,是通过什么方式设定坐标的??

网友:
我记得不管是PS2还是usb的鼠标,都不能发绝对坐标数据,都是发的相对偏移量参数。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数位板(也叫绘图板),建议可以去搜一下数位板(或绘图板)的相关标准。

网友:
6楼说得没错
市 面上 KTV中的PS2口的 红外触摸屏 就是这样实现的

楼主:
PS2发送相对坐标的话一次最多只能移127位。。。。。。。归零再定位的话速度也太慢了点吧。。。。。
我要做一个划动的效果,好像鼠标移动那样。这样做的话估计速度跟不上。

网友:
速度肯定跟得上,RZ的办法你可以试下手移动鼠标的速度啊。一次发送127bit可以多次发送啊,单片机操作我不相信慢

网友(2012-12-07):
后来呢????

这个完全可以用单片机做   模拟移动  坐标在单片机里面  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