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USB HID Programmer 全套制作资料

楼主(2011-10-08):
USB接口,免驱,目前支持的芯片有:
NEC 78K0S serise,
NEC 78K0R serise,
Microchip PIC24FJXX,
ADSP BF592 JTAG programmer,
MX25L3208D serial flash.

暂不支持离线编程(没添加TF卡支持).
USB hid programmer for nec,pic,mx flash and adsp jtagourdev_683112UBOHWP.rar(文件大小:146K) (原文件名:USB Hid Programmer.rar)

如果大家有什么提议请在此帖中提出,我会定期查看并回复。

补充:
R18和R19二选一, 第一次制作板后,对PIC24FJ64GB106写入Bootloader(HLUSBBOOTV1.hex)时,焊接R18,此时可以通过IDC10pin接口对芯片bootloader编程。当写入bootloader后,去掉R18,焊接R19,用于编程器控制外部芯片的Reset Pin.

当有新的固件(支持新的芯片)时,可以通过计算机软件支持更新固件(HLProgrammer_V0.07.hex),不需要再写入新的bootloader了。

网友:
顶楼主,这个好啊,能做成离线烧写就好了。还有不知道烧写78kos速度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顶楼主,这个好啊,能做成离线烧写就好了。还有不知道烧写78kos速度怎样?

78K0S的烧写和Minicube差不多。带数据校验,一个8K的程序不到十秒种吧。
USB HID的通讯速率用于编程还是蛮快的。

离线烧写很简单的,以后有时间再整,最多可以升级到一拖3。

网友:
这个要收藏.OK,等加离线了.呵呵

楼主:
经过测试,可以工作在Win2000,WinXP,Win7下。Win7我没自己测试,朋友测试的,我没有装Win7。迟点会添加K0系列和EEPROM等芯片的支持。

网友:
最好,再加个报警器,写成功一声,失败二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好,再加个报警器,写成功一声,失败二声.

这个用计算机端软件实现即可,不过现在好多机箱都不带蜂鸣器。

网友:
如果准备加离线烧录,最好是硬件上加报警的好

网友:
谢谢,准备以后有机会用

网友(2011-11-15):
请问根据什么资料实现的?我也想搞一个,能不能共享实现代码?

网友:
这个应该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好了,谢谢

楼主(2012-07-06):
呵呵,最近信比较忙,新增加了很多器件,如PIC的16位DA系列,NEC的78K0系列等.
有时间整理了一起传上来,谢谢各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