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改的MK驱动,顺便请教老手几个问题。。

楼主(2011-10-08):
之前看过一个帖子是改上桥驱动PMOS为NMOS的帖子,结果楼主最后也没有给出答案,于是我就自己改了改:

结果高电平时输出正确,但是低电平或者悬空时总有7V左右电压输出,

我用multisim仿真电路图:

楼主:
我说的7V是指R4的上端

顺便问问四轴的老手,我下载的程序有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那个bootloader不下载不知行不行,

我只焊接了驱动和位置检测那一部分,下载完应用程序IO口没有任何波形啊??

楼主:
这是高电平时的情况:

楼主:
顶一下,哪位大哥帮我看看啊

网友:
不太懂这个,帮忙顶一下。顺便弱弱的问一句,这个MK驱动是指什么驱动啊?电机的驱动?不太像啊。

网友(2011-12-27):
这个管子能工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作不正常,B变小;不遵循ic=Bib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还怎么分析你的电路啊?出现什么电平应该是正常的。

将探针设在5401的发射极看看电流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