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S18b20,一条线上挂多个DS18B20,在实际生产中,Search ROM的问题

楼主(2011-10-08):
一条线上挂多个DS18B20,要知道ID号,在实际生产应用中,单一去读ROM,是不大可能的,如果用Search ROM方法,知道了所有的ID,但测温度的时候,又不知道是哪个的温度,求解???

网友:
每个DS18B20都有2个字节的报警寄存器(高温和低温),这两个帮得到你.
生产前你可以先自己一个一个编上号写入这两个寄存器,这两个字节你可以叫做SN,剩下的你懂得.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知道了所有的ID,但测温度的时候,又不知道是哪个的温度"

知道ID就用ROM匹配去一个个读回来即可,何来“不知道是哪个的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所有的id,但测温度的时候,又不知道是哪个的温度"
知道id就用rom匹配去一个个读回来即可,何来“不知道是哪个的温度”

LS的貌似不理解Search ROM,Search ROM是用二叉树算法,把挂在单一总线上的多个18B20读回ID,完成的是读全部ROM过程。所以不知具体的位置

网友:
每个探头先查明ID,标个签,现场环境记录每个ID所对应的位置。

这不是技术问题,是管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知道了所有的id,但测温度的时候,又不知道是哪个的温度"
知道id就用rom匹配去一个个读回来即可,何来“不知道是哪个的温度”
ls的貌似不理解search rom,search rom是用二叉树算法,把挂在单一总线上的多个18b20读回id,完成的是读全部rom过程。所以不知具体的位置

建议你仔细看一下数据手册,里面都有操作步骤

网友:
读ID时只能挂一个器件,知道ID了你管它位置在哪?
因为只有ID匹配的器件才会应答

网友:
如果都在一条线上,你就要从一个表中读取相关信息. 至于这个表如何建立,应该有许多办法,就看哪个方便了.

网友(2012-10-20):
LZ 说的应该是不同的18B20的在实际环境中的空间上的位置吧,虽然你知道一条单总线上所有18B20的ROM CODE,却不知道这个18B20的上下位置关系。
确实如楼上某位仁兄说的,这个管理问题。

网友(2012-12-24):
二楼高见

网友(2013-02-15):
二楼的办法好,学习借鉴了,好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