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问个问题:怎么计算两个浮点数的平均值?

楼主(2011-10-08):
51单片机,C语言。不要用浮点库函数,怎么计算两个浮点数的平均值?让代码最精简?计算出来的值最接近真实的平均值。

两个浮点数的最大值不会超过80,精确到小数位1位,已经分别知道了它们的整数值和小数值,

求高手们给个建议或者方法。

网友:
知道范围的话,还要求速度快,除了自己做一个定点运算库没别的办法。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浮点小数,为什么不用定点小数?
用定点小数的话就简单多了,浮点小数取整都够你烦的。

网友:
能用整数尽量不用浮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范围的话,还要求速度快,除了自己做一个定点运算库没别的办法。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浮点小数,为什么不用定点小数?
用定点小数的话就简单多了,浮点小数取整都够你烦的。

两位能否给点详细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用整数尽量不用浮点。

所以,我才来这里请教大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
新人,多指点

网友:
不要用浮点数,用定点小数,定点数的四则运算是很容易实现的。
一个16位的定点小数(8位整数、8位小数)就已经够用了,实现起来不难。
我当年都用汇编在8位MCU里实现过40位的定点小数,也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要用浮点数,用定点小数,定点数的四则运算是很容易实现的。
一个16位的定点小数(8位整数、8位小数)就已经够用了,实现起来不难。
我当年都用汇编在8位mcu里实现过40位的定点小数,也不难。

是的,我知道不能用浮点数,可是怎么个解决法,有点迷茫。

网友:
看些定点小数的资料吧
百科:http://baike.soso.com/v42711.htm
Blog:http://www.imhan.com/tag/%E5%AE%9A%E7%82%B9%E5%B0%8F%E6%95%B0/
论坛:http://topic.csdn.net/u/20080929/11/f7c22f0d-fe14-476f-a3c1-72dc140e96e7.html
定点数与浮点数区别:http://www.cnblogs.com/cloudseawang/archive/2007/02/06/641652.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些定点小数的资料吧
百科:http://baike.soso.com/v42711.htm
blog:http://www.imhan.com/tag/%e5%ae%9a%e7%82%b9%e5%b0%8f%e6%95%b0/
论坛:http://topic.csdn.net/u/20080929/11/f7c22f0d-fe14-476f-a3c1-72dc140e96e7.html
定点数与浮点数区别:http://www.cnblogs.com/cloudseawang/archive/2007/02/06/641652.html

多谢。

我现在的解决办法:把两个小数都X10后再运算,做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