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并口仿真, 装了IAR FOR 430, 还要装什么吗??? 我仿真不了

楼主(2011-10-09):
我装了IAR FOR 430 V5.30
仿真器是并口的, 请问还须要装什么驱动之类的吗???

现在IAR里设为并口仿真连不上....

网友:
相关设置要对,起码要选并口仿真器,默认好像是U口的。

网友:
不需要装驱动,只有设置正确,你的并口仿真器是不是全系列的

网友:
并口仿真从来没有全功能的吧,没听说那个并口仿真支持sbw方式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装驱动,只有设置正确,你的并口仿真器是不是全系列的
软件上绝对正确的..

我的并口仿真器是 用一片74HC244+并口插头+一些电阻之类的, 最简单的这种..

开发板主芯片是MS430F5438.  是否并口的不支持这芯片

仿真器用的是这个图

网友:
LZ,你猜对了,并口的的确不能方正5x系列,5x系列好像只有sbw调试口。

网友:
430的仿真???对于我这种没并口又不舍得买USB仿真器的人来说……唉……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你猜对了,并口的的确不能方正5x系列,5x系列好像只有sbw调试口。

并口可以仿真5438,只要是带jtag口就可以仿真。

网友:
有些引脚少的芯片没有JTAG

楼主:
终于找到不能仿真的原因了...

我4楼那发的原理图, 网上流传的, 害死我了, 图中C5那个10UF电容一定不要焊上去...  焊上这个铁定仿真不了

这几天一直在找原因, 后来在IAR FOR MSP430里的 MSP430_hardware_Tools_Users_Guide.pdf文档101页里发现, 根本就没有这个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