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键盘的Verilog写法是否能跟PS/2键盘一样呢?

楼主(2011-10-09):
有做过的吗,能发点资料参考否

网友:
USB复杂的多,MCU更有优势

网友:
汗。。。你的USB键盘怎样连到FPGA上呢?

网友:
68013A+FPGA;不用MCU其实也可以实现,但没什么意义

网友:
68013A可以连接USB HID device?

网友:
有一些USB键盘芯片是双模的,可以被设置为PS2模式,这样就可以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解码来用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弄出来了,PS/2跟USB键盘可以是相同的Verilog代码驱动的

网友(2011-12-23):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让USB键盘工作在PS/2模式下呢?需要发什么字符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