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mv档位测量同一信号时,两个通道的波形幅值不一样

楼主(2011-10-09):
昨天用双通道方式测量同一个方波信号时,500mv以上(含500mv)的档位波形都是重叠的,200mv和100mv的档位波形不重叠,更低档位时波形已削顶看不出是否重叠,照片如下:

波形幅值不一样,开始以为是程序中前端信号调理部分的放大倍数与档位对应关系错了,初步检查程序没有发现错误。今晚回去测量一下两路VAMP电压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就是后端处理的问题了。不知其他设备是否有这个现象?

网友:
楼主是不是自己烧程序了?因为每一台的模拟部分都有误差,所以每一台的控制电压数据都是不同都

网友:
我在调试时是每一台的模拟控制电压分别调试校准的,程序包中的程序是某一台的数据,程序结构和功能没有问题,只是数据要重新校准

楼主:
呵呵,是的,重新烧了程序。

原来如此,看来得重新标定了。

请教老魏,模拟部分的误差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电阻还是模拟开关,或是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