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上标的是“30C”,请问其阻值是多少啊?(问题解决,谢谢charleen)

楼主(2011-10-09):
RT
手上有一块板,上面一0805贴片电阻上标的阻值是30C
相机不在手边,所以就没有拍下来
请前辈、高手指点,谢谢!
-----------------------------------------
问题解决,是0603的,我眼神太差点儿。呵呵

网友:
拆下来量1下,万事OK
拆个0805很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关键是不能破坏。。。
当然后面实在没有办法了,再跟老大说一声,拆之,呵呵~~

网友:
0805不会这样标吧,应该是0603 1%的;

0603 1%精度的标记可以查E-96代码表,30C=20K

E-96 (原文件名:截图00.jpg)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是的,0603,谢谢您了~~
我看错了

网友:
0603就是这点麻烦,我用的49.9K也是标的68C

网友:
还是0805实在些 直接读数

网友:
学习------扫盲了-----谢谢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查阻值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注意过,又学一招。

网友:
看起来还真麻烦!!

网友:
也标记个 以后用  呵呵

网友:
这个贴片电阻真是看到了没注意,学习了,扫盲了

网友(2011-12-02):
谢谢,在贴片厂呆了这么多年,还真不知道有这个表。学习了。

网友:
麻烦~~还好都买0805的~

网友(2012-03-26):
还真不知道有这个表,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看到这个也不会傻眼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K

正解,30C,0603 1%精度20K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东西

网友(2014-10-11):
学习一下~,之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标成203呢

网友:
哇  真的学习了

网友:
为啥不能直接标成203呢?

网友:
第一次见到,长见识了,谢谢关于 30c 的图片分享

网友:
学习了,谢谢解答者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