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一个无刷伺服电机,反电势波形是这样,不解。

楼主(2011-10-09):
U-W和U-V波形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180W电机,上面标着:DC Motor (原文件名:未命名2.jpg)

上图中的波形是用捏着电机轴一次连续快速旋转旋转产生的反电势波形。有两处不解:
1.直流无刷电机理论上反电势应该是梯形波,在这儿为何和正弦波一样?
2.如果这个电机是交流永磁同步电机,转子磁场按正弦分布,为何两波形中间有一段反电势为0呢?

初次接触电机,望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来个匀速的行不行啊?找个手电钻什么的拉一下.

网友:
报个价格和型号吧,是三相的还是单项直流电机,有兴趣也想买个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有卖:雷赛BLM57180,600多块钱

网友:
雷塞的东西就是贵啊!!!
没看懂这个到底是直流伺服还是交流伺服,说明书上写的是编码器,电气连接特性上写的是霍尔,难道直流无刷电机屁股后面加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霍尔和编码器都带,1000线编码器

楼主:
测试方法有问题。哈哈,电机反电势是正弦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示波器的地线是怎么接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跟地线没关系,是转得不够匀速,出现两串波形是因为中间有停顿,愚昧呀,汗!
另地线是U相,测V和W.

网友:
那就是标准的交流无刷电机了。。

网友:
测试的时候应该用另一个电机拖动它。

这个电机价格不便宜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样功率等级的在淘宝上就找到这一家比较便宜的。有更好更便宜的推荐一下吗?

网友(2015-11-07):
你好,请问有没有相关的无刷伺服电机的资料啊,小菜鸟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