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2电源问题,请大侠帮助呀

楼主(2011-10-09):
我的DE2开发板电源烧了,请问原装电源在哪点能买到?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干嘛非要原装的  找个输出电压一样的,输出电流够的 就能用
应该很好找的

网友:
找个输出直流9V/1.5A左右的电源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9V/1.5A输出的1.5A不会吧板子烧坏吧?原装的是1.3A的

网友:
12v 的普通开关电源就行

网友:
其实,FPGA的电源要求说复杂也复杂,包括上电顺序、抗浪涌等,
对于一般的设计,选一块DC-DC芯片就行,网上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友晶科技应该有买吧
9V/1.5A应该是没问题,1.5A只是最大输出电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