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ap】春风电源模拟部分的仿真

楼主(2011-10-09):
仿真电路图(省去了几部分):

直流分析的结果(V11为两个二极管阴极端电压):

仿真文件

进入直流分析模式后,键盘方向键(上、下)调整两个控制源(电压控制、电流控制)即可看到电路参数改变后的波形。

春风的这款电源设计得相当好,只是三极管的选型感觉有些迷惑,感觉完全没有必要使用BD139、BD140这类中功率管。

忘记说了,这个仿真电路还缺点东西,输出端(负载上)要并联电容(电阻 串 电容),不然瞬态分析就完蛋了。。。

网友:
好吧,板凳!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文件用什么软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只看春风大牛和JUN大牛的帖子吧?
【MicroCap】这么大字!

网友:
哦这个没有的

网友:
这个要顶,坚决要顶。
花生兄,做了我一直想做而没做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了我一直想说而没说的话

网友:
牛,电源电路我要彻底搞懂它。。。

网友:
the most difficult design goal for any power supply is its transient response. take  the example here. use a current sink as the load and step up the current's load (aka a typical Class B amplifier) and see how the power supply responds.

or to apply a transient voltage source on the input and see its psrr.

or its stability in driving a reactive load.

very few regulated power supply can pass any of the above tests.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这个图有点似曾相识的地方。

楼主可以用一个交流电流源作为负载,然后进行交流仿真,描绘出电源的输出阻抗随着频率变化的关系。那么这个曲线图就能够说明这个电源的大部分的特性了。

此电路精髓在于那几个不起眼的电容,如果millwood大师有时间的话,可以在坛子上发个专门讲解环路补偿方法的套路,也给坛友普及一下理论知识,而不是每天操着烙铁,松香的烟雾缭绕中了却此生。

网友:
顶楼上的~求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本来发这个仿真文件就是让使用mc的自己做下瞬态分析,所以俺也就没贴瞬态仿真的结果。主要是因为仅仅贴图没法表现出全部的信息。

MC 当中有很多开关电源的例子,多数用的都是开关改变负载的方式。
用交流电流源的方式稍后再试验。先贴个开关电阻负载的瞬态响应:

图中负载为 10 ohm,V16-V19 是输出端的电压曲线,开关是时间类型的(未设置开关电阻),1ms处开始导通,3ms处关闭。
从下面的电流波形能够看出来。

负载为20ohm时:

谁能提供下负载模型?

补充下,电容的ESR对电路影响很大。。。一般的电解电容ESR似乎是100mOhm,上面的仿真里使用的是10mOhm电阻。

楼主:
虽然俺没实际做过这个电源,不过通过仿真看得出,春风的设计真的是很用心了。。

把输出滤波电容ESR加大到100mOhm,容量增大到1000uF之后,瞬态响应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专门讲解环路补偿方法的套路

I don't know much about it. and it is closer to art than to science.

My experiment with regulated power supplies is all failures so I use (almost exclusively) unregulated power supplies for high power applications.

I may use voltage regulators, mostly for convenience.

网友:
回复 网友C:
“it is closer to art than to science. ”

如果这是art,那么就妖魔化了。
大公司能够很好的利用回路补偿方法,做出很多十分出色的产品,就证明了:回路补偿方法是可以被掌握或者说是可以套路化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花生先生你好,只看瞬态图不能一眼看到整个电源的频域响应。
所以如果你能够用软件做出11楼我说的“电源输出阻抗---频率”曲线那就太好了。
输出电容的模型一定要加对,不能用理想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输出电容模型,现在用的是100uF理想电容串了个100mOhm的电阻做ESR。

只是不知你想用哪种交流电流源做负载,最好能给出参数来。这方面俺不懂。

随便贴个吧:

电源也改为交流整流的了(所以曲线图的前段有个电压上升期),暂时设置内阻10mOhm。

楼主:
换成方波电流源,并增加了第一个方波出现的延迟。
只贴一个图吧,加大输出电容容量能明显减小毛刺的峰值。

网友:
春风电源这部分模拟电路,我还是没看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春风电源设计的是4安,那么就去个中间点吧2安。

也就是用2A的直流电流源作为此电源的静态工作点,将2A的直流电流加到负载端。

然后再在负载端加一个交流电流源,分析这个交流电流源两端电压除以电流的值随着频率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面的两个图都是1kHz的交流电流源(正弦、方波)
正弦的交流电流源直流偏置位2A,幅度1A,即便改为2A也没什么区别。
方波的是5A的电流。4A就不用说了。

频率的变化??没太明白。试验了几个频率,感觉春风的电源令俺很满意,干脆等不忙的时候给自己做一个用,当然电流要加大。。。

网友:
研究的这么透彻,是要做一个出来才对啊。。。。。。

网友:
控制回路的频率响应还是可以仿真出来的,先切断回路,然后注入信号源,做交流仿真,在软件的post process里面算返回电压和输入电压的比,就可以得到环路响应了,在增益0db的地方观察相位余量,就可以判断控制回路是否稳定。一般来说相位余量大于60度,就可以认为是稳定的。仿真下来,那几个电流和电压回馈放大(缩小)电路的补偿电容还是必不可少的,具体值还是得看实际电路,仿真只是给出一个初步的值,电路中有大量的寄生电容存在,对环路的相位还是有很大影响的。transit响应,cv或cc模式都要测,可以模拟实际的负载情况,纯阻性,容性,感性,或是它们的组合。所以,要做好这个电源还是很不容易。最后再强调一便,只要信党信春风哥,没有搞不定的电源!

网友:
学习了,要想理解深刻还得理论加实践

网友:
huayuliang 花生 提供的MC不错,让我验证了一些电路,厘清了模糊的思路,理解了电路的原理,谢谢花生!
并请花生不断提供软件的各种用法,最好提供讲座。

网友:
没能力 的只好Mark了

网友(2012-01-12):
有点不明白

网友(2012-03-28):
下载microcap中,准备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2012-10-17):
这个仿真电路终于找到了

网友(2012-11-29):
有没有仿真图啊

网友(2013-05-24):
终于让我找到了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