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联网的情况下,电脑可以当做电视收视电视节目吗?

楼主(2011-10-09):
在不联网的情况下,电脑可以当做电视收视电视节目吗?

网友:
电视盒 或 电视卡

网友:
可以。笔记本的话可以用USB的,台式机有外置的还有PCI的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你买一个电视卡(有些像u盘的那种),或者买一个插在主板上面的电视卡(PCI),下一个软件就可以了。他们各自都带有内置天线的。

网友(2011-12-02):
有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