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高手来解答一个仿真过程中的小问题

楼主(2011-10-09):
用Multisim能不能对电容的滤波效果进行仿真??仿真电路中的杂波信号怎么来加入??

网友:
我一般是在原来的信号上面叠加一个别的信号,来模拟。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办法

楼主:
那样可以仿真出电容的滤波效果吗??我加了个高频信号,但是改变电容值好像没变化的。总是感觉不对。

楼主:
如果是叠加信号的话,高频信号怎么来叠加???谢谢

网友(2011-11-09):
一直对滤波电路不是很理解,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