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 6N137的 光耦和 IR2110S驱动芯片,,但是死区程序里面是500NS,,经过光耦和驱动芯片

楼主(2011-10-09):
现在用 6N137的 光耦和 IR2110S驱动芯片,,但是死区程序里面是500NS,,经过光耦和驱动芯片就稍微变化了 几十纳秒。。。
1.有没有功能更高级别的光耦和芯片
2.还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具体指标
开关管频率多高要这么小的死区时间

楼主:
200K  发波,,,500ns死区。。。我现在用 6N137的 光耦和 IR2110S驱动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隔离不用死心眼,如果光不行换磁的。

网友(2012-08-09):
目前使用300K的晶振提供信号,6N137提供正负PWM,感觉没有特别,不过示波器坏了,无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