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eZ430-Chronos手表开发平台源程序问题#define FUNCTION(function) function

楼主(2011-10-09):
刚刚收到TI的eZ430-Chronos手表开发平台套件,打开源程序发现如下用法:
// *************************************************************************************************
// Defines section
#define FUNCTION(function)  function
// *************************************************************************************************
// Global Variable section
const struct menu *ptrMenu_L1 = NULL;
const struct menu *ptrMenu_L2 = NULL;

// Line1 - Time
const struct menu menu_L1_Time = {
    FUNCTION(sx_time),                // direct function
    FUNCTION(mx_time),                // sub menu function
    FUNCTION(display_time),           // display function
    FUNCTION(update_time),            // new display data
    &menu_L1_Alarm,
};
// Line1 - Alarm
const struct menu menu_L1_Alarm = {
    FUNCTION(sx_alarm),               // direct function
    FUNCTION(mx_alarm),               // sub menu function
    FUNCTION(display_alarm),          // display function
    FUNCTION(update_alarm),           // new display data
    &menu_L1_Temperature,
};

// *************************************************************************************************
// @fn          sx_time
// @brief       Time user routine. Toggles view style between HH:MM and SS.
// @param       line            LINE1
// @return      none
// *************************************************************************************************
void sx_time(u8 line)
{
    // Toggle display view style
    if (sTime.line1ViewStyle == DISPLAY_DEFAULT_VIEW)
        sTime.line1ViewStyle = DISPLAY_ALTERNATIVE_VIEW;
    else
        sTime.line1ViewStyle = DISPLAY_DEFAULT_VIEW;
}

其中sx_time,mx_time等等都是函数;

请问#define FUNCTION(function)  function 是什么意思?
这种结构体函数应用有啥好处?

另外一个外部定义是
struct menu
{
    // Pointer to direct function (start, stop etc)
    void (*sx_function)(u8 line);
    // Pointer to sub menu function (change settings, reset counter etc)
    void (*mx_function)(u8 line);
    // Pointer to display function
    void (*display_function)(u8 line, u8 mode);
    // Display update trigger
    u8 (*display_update)(void);
    // Pointer to next menu item
    const struct menu *next;
};

楼主:
自己顶顶,俺指针学的不好。。。咳。。。惭愧呀

网友(2012-04-01):
请问楼主用这块手,通过RF更新过自己编译的程序没~~~
我用TI的手表源文件,编译无法通过RF更新到手表中,
但用TI自己生的 .txt文件就可以通过RF 下载到手表,不需要拆手表,原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