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G3205与ITG3200的区别

楼主(2011-10-09):
有人知道,ITG3205和ITG3200的区别在哪里,有没有人有ITG3205的PDF资料,谢谢!!

网友:
貌似3205是国内封装的,具体不是很清楚  手册是一样的,我有手册

网友:
手册中好像只有一项指标有区别,初步测试没有发现什么差异。据Invensense正规代理商说,ITG3200即将停产。长期缺货导致ITG3200价格居高不下,ITG3205已经在手机、平板电脑上取代ITG3200了。我个人认为ITG3200价格高的原因并不在于其性能有多么好,而在与其前期定价过高,ST的三轴陀螺对其价格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后期又无法大幅降价,否则之前的客户肯定不干,只能采取缺货的手段,而后推出ITG3205也不过是为了弥补前面ITG3200价格过高这一问题,这些手段是一些芯片厂家常用的。

网友:
我司长期供应Invensense全系列,进口原装,假一罚十

网友:
ITG3205的手册我曾经和3200的仔细比较过,本想上传的,结果在电脑中找了老长时间没有找到.

但他们只有一项区别,就是使用温度,3205的手册上写的使用温度区间比3200的要窄一些...其余地方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还是上个PD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