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种跟随器,他有啥特别的地方?

楼主(2011-10-09):
今天偶然发现了这种用法,当时很不解,后来得知这也是一种跟随器…………

这样接有啥好处?为什么要这样接呢?

有人这样用过没有?请各位不吝赐教……

如图:

楼主:
顶下,别沉了,想知道有人这样用过没

网友:
阻抗匹配

网友:
偏流平衡

楼主:
LZ两位大虾能详细解释下不……

楼主:
再顶,希望有人讲解下,明天来看~~~

网友:
单位增益不稳定的运放,必须加,减小反馈深度,否则震荡

有的运放不加的时候 输出与输入会有一些差异 加上之后就可以解决 即偏流平衡 为神马叫偏流平衡?我只知道跟运放内部结构有关

以上均 来自本论坛总结,不保证正确性 (没验亲自证过)  请善用搜索功能  或者经常逛论坛

网友:
下图接法是用电阻限流,输出短路时保护运放。

网友:
站位求科普。。。。

网友:
CFB,反馈电阻过小导致不稳定引起震荡,反馈电阻过大导致带宽降低,以手册数据为准。

网友:
运放输出一般是跟随器,跟随器直接驱动容性负载会不稳定,所以在跟随器输出加上电阻,但整体仍旧在环内,不影响跟随特性

其次是限流

网友:
第二个图从来没见过,真有吗?

网友:
电流型运放。。。

网友:
没见过这种接法,可以提供完整电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真有这种接法,绝对不会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位增益不稳定的运放,必须加,减小反馈深度,否则震荡
有的运放不加的时候 输出与输入会有一些差异 加上之后就可以解决 即偏流平衡 为神马叫偏流平衡?我只知道跟运放内部结构有关
以上均 来自本论坛总结,不保证正确性 (没验亲自证过)  请善用搜索功能  或者经常逛论坛

偏流平衡??求普及……百度也没搜出个啥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cfb,反馈电阻过小导致不稳定引起震荡,反馈电阻过大导致带宽降低,以手册数据为准。

CFB?这个又是神马东西?

——————————————————————
原来CFB是Current Feedback的意思……但是电流反馈运放应该是CFA吧  我悔过……

楼主:
刚在网上找到一处说明,引用过来:

当工作在电压跟随状态的运放输入阶跃信号时
由于运放摆率为有限值
因此输入阶跃的瞬间在输出与+输入端会产生较大的电压差
而输出电压又是直接反馈到-输入端的,
这样在+,-输入端就造成了大电压差
且输出级能给出的电流都较大
因此可能对输入端造成损害

输出与-输入间的电阻是为了限流用的

————————————————————————————————
和7L仙猫的说法类似…………

不知道是否正确?各位高见?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输入在电源电压范围,OP是能承受的,所以我认为上面说法没道理

网友:
增大输出阻抗
R接多少欧姆,输出阻抗约等于R

网友:
看下运放型号,如果是电流反馈型的,这个电阻就是起到稳定的作用,如果不是,就是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电流型运放的这个反馈电阻取值有讲究,所以以上两个作用一般不会同时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增大输出阻抗
r接多少欧姆,输出阻抗约等于r

回复 网友D:
看下运放型号,如果是电流反馈型的,这个电阻就是起到稳定的作用,如果不是,就是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电流型运放的这个反馈电阻取值有讲究,所以以上两个作用一般不会同时存在。

一直忘了说这两个关键的东西……

R为200欧姆,运放是LF347N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于LF347,电阻多余

网友:
OUT是接在-in上的,所以阻抗匹配、平衡偏流、CFB、防止容性负载造成振荡都不是,只能是限流。
不过现在绝大多数运放都可承受输出长时间短路,所以限流也不是为了防止运放损坏,估计是为了减少发热造成其余通道的失调电压漂移。

网友:
回复 网友G:
out是接在-in上的,所以阻抗匹配、平衡偏流、cfb、防止容性负载造成振荡都不是,只能是限流。
不过现在绝大多数运放都可承受输出长时间短路,所以限流也不是为了防止运放损坏,估计是为了减少发热造成其余通道的失调电压漂移。

lf347本身就有短路保护了,还用200R的电阻限流有点儿过了吧?这输出阻抗略高啊,跟随器的作用体现不出来。。。但是这也不是高速运放,也不是阻抗匹配用的……如果说是为了减小发热,貌似这么接会增加功耗吧?如果运放始终保持深度反馈,运放本身输出端电压会偏高,U^2/R,U的增长对功耗的贡献显然高于R。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我估计目的就是将功耗转移到R上,而不让功耗留在运放内部发热。

网友:
为何有的答案基于电阻应用有理的基础?如果本来无理就不应当硬要给个牵强理由

网友:
特点:输入阻抗很大,起前、后级隔离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为何有的答案基于电阻应用有理的基础?如果本来无理就不应当硬要给个牵强理由

在没有完整电路和设计指标的情况下,无从判断电阻的存在是否有理,而且目前来看确实是有无电阻电路均可正常工作。
那既然LZ一口咬定有这个接法,那就按逻辑去分析可能性最大的原因,这有何不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G:

两位大侠的观点比较新颖,很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为何有的答案基于电阻应用有理的基础?如果本来无理就不应当硬要给个牵强理由

确实有这样的接法,而且还不是一两处,明天我可以传一张稍微完整的原理图~家里电脑没图纸 ~!~

网友:
好热闹啊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7287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cowboy&bbs_id=9999
楼主请看这个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I: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7287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cowboy&bbs_id=9999
楼主请看这个帖子。

楼主的图和这个完全不同,楼主的第二个运放用反相端作输出,未见过这种用法。

网友J:
谁说是in-作为输出端呀
换一个角度看第二个图呀,仍旧是out做输出,

跟随器电路带容性负载时,经常就这样做的,
特别是将运放作为基准缓冲时

(Ô­ÎļþÃû:䶨±êÌâ2.png)

网友:
答案在【7楼】 holycat 仙猫   ,【21楼】 walshao 万少-------限流。

网友:
 争论不休....估计有些童鞋未看出楼顶二图修改成习惯的画法就是下图①和②。②图中的R虽在具体应用中或另有移相消振等其他功能,但在未有其它电路及依据的情况下,只能推测是限流,输出短路时保护运放。
 若画成③则明显看出是限流,但输出电流在R上的压降会造成误差,较之③,②的好处在于既限了流,又没有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J:

看书别只看图,还要看文字,那个图是个失败演示,翻到下一页,你会看到这个图:

你贴的图证明你还没领悟零极点补偿的要领。输出挂电容,在Aol低频处增加了一个极点,但没有相应的零点,这正是引起振荡的原因。运放反馈环路内的Ro根本就没有防止振荡的作用。

下面这个才是最终的图,比较一下和你的有啥不一样:

网友:
咕唧霖睡得真晚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争论才会让更多人的人了解,看来我的画法有点问题,误导了一些人……

楼主:
那天是手画的原理图,今天再传一个供大家参考……

运放输入端为电压反馈……

网友:
增加输出驱动,减小输入电流。 也可做阻抗匹配

网友:
晕,就是限流了,后面的钳位电流会比较大,不过有点儿多此一举,这个运放本身有短路保护的。另外把这个电阻加在钳位管的上下也行,变成两个电阻,去掉输出电阻,功耗会小一点儿的。
---
以上收回,这个电阻位置不能变,忽略了输出阻抗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位的图真的误导了.我没注意输出在哪里.44楼的图才说明了容性负载稳定性问题还有电平箝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本是什么书呀?

关于零极点补偿,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主位的图真的误导了.我没注意输出在哪里.44楼的图才说明了容性负载稳定性问题还有电平箝位问题

我悔过,那天随手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L:
这本是什么书呀?
关于零极点补偿,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吗?

TI的Tim Green写的Operational Amplifier Stability。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阻位置不能变,忽略了输出阻抗的问题了。

后面还有个R173呢,所以输出阻抗看来也不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阻位置不能变,忽略了输出阻抗的问题了。
后面还有个r173呢,所以输出阻抗看来也不是个问题。

R173很小,只有2.74欧姆

网友:
有童鞋说R增加了输出阻抗,不对,在理想运放下串不串这个R输出电阻都是0,只有44楼的R173才会使得输出电阻增加。

网友G:
回复 网友E:

理论上讲,C89这样接会令环路不稳定,至少会造成阶跃响应振铃。
按44楼的图来看,这个电路可能不是最佳的设计。

网友(2011-11-16):
我也看到过这种用法。

网友(2013-03-28):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可不,楼上加上那个电阻之后,输出电容引起的极点反而向前移了,更不稳定了!应该把那个电阻放在反馈环的外面!

网友:
既限了流,又保证了电压完全跟随,高手设计!

网友:
反馈回路内增加与源阻抗相等的电阻,提高跟随精度,貌似谁说过这个问题

网友:
第二个图应该起了负反馈作用了,只是电阻不大的话,反馈系数小,影响没那么大,可达到平衡限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谁说是in-作为输出端呀
换一个角度看第二个图呀,仍旧是out做输出,

可以利用这种补偿方式:

网友(2014-12-27):
电压跟随电路原来用的很正常,
现在偶尔会出现输入低于12V时,
输出直接为12V的情况,
不知道咋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