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互斥量的嵌套使用问题

楼主(2011-10-09):
系统使用 4.0 ,
由于程序需要,我要用两个互斥量在同一个函数(或线程)中使用,但时最近在调试程序时,发现如果两个互斥量嵌套使用 会出现无限等待问题。。

如,两个互斥量 A、 B
fun(){
    rt_mutex_take(A);
    .....
    rt_mutex_take(B);
    ......
    rt_mutex_release(B);
    ......
    rt_mutex_release(A);
}

如果这样写,只能调用该函数一次,第一次运行是正常的,第二次再调用时,始终停留在rt_mutex_take(A)这里,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mutex持有后再去持有不同的mutex,这个是不允许的,在设计时应该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其中会涉及到线程优先级变更的问题)。

网友:
簡單點就是需要多個mutex時,按順序持有mutex。需可查閱os相關書籍,這是一個典型死鎖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