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通讯现场应用遇到问题,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下。

楼主(2011-10-09):
信号被遮挡,收不到数据,安装位置如下,远处的红圈为传感器位置,近处的机柜是接收端

网友:
天线挪挪地方,方向变变。
估计那个电机干扰也很厉害。

网友:
2.4G几乎不会拐弯,所以那巨大的金属机身把信号很好的屏蔽了。反射的地方似乎也没看到。所以你看看能不能两个天线在一条直线上。或者把天线拿出来、

网友:
话说这个场合,还是433的比较合适些。。

网友:
看样子很近啊,不一定是距离和遮挡的问题吧,楼主可否详细说说。

网友:
大概几米的距离呢,我做了一个NRF24LE1的项目,信号从铁中面出来,NRF24LE1的PCB全部用氩弧焊住,全封闭的,连水也进不去,信号出来,8米都没有问题,何况那个接收还是外加天线,只要硬件和软件相配套,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经常做这样的项目的,不过不是那么容易调的

网友:
频率太高
芯片业余
天馈失调
电缆太差

网友:
……工业现场用哪门子2.4G啊?

楼主:
zigbee 难道这么差吗?不是也号称工业现场应用吗?

网友:
使用的什么芯片,多大的发射功率。
直线距离测试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zigbee 难道这么差吗?不是也号称工业现场应用吗?

你听它吹呢……海上油田叫工业现场,英特尔芯片车间那也叫工业现场,两边能一样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概几米的距离呢,我做了一个nrf24le1的项目,信号从铁中面出来,nrf24le1的pcb全部用氩弧焊住,全封闭的,连水也进不去,信号出来,8米都没有问题,何况那个接收还是外加天线,只要硬件和软件相配套,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经常做这样的项目的,不过不是那么容易调的

有那么多咸淡功夫搞这些 ,不如索性用个低频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发射端和接收端的天线极化波方向一致么?
波瓣角度如何?是否能有重叠呢?

太专业了,不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发射端和接收端的天线极化波方向一致么?
波瓣角度如何?是否能有重叠呢?
太专业了,不懂啊

极化方向就是之前我在1楼说的天线方向变变,就是怕你看不懂。
你图中铁箱子上的两个天线是GP天线,天线振子基本是垂直于地面的,这叫垂直极化。如果另一端的也是这种天线并且也是垂直于地面,则极化方向一致。这里需要一致。
如果收发两端极化方向相差90度,例如GP天线一个垂直放一个水平放,理论上接收天线感应的信号-3dB,这是不应该出现的。
例如常用的对讲机天线,车载、中继台棒子、手台等基本都用1根棍的GP天线,也都是垂直架设或摆放。手台横着拿是摆酷,肯定信号不好。开路的电视信号一般是水平极化,所以室外电视天线都是横着架。
另外铁箱子上两个天线都是干啥的?两者靠近是否会互相影响要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发射端和接收端的天线极化波方向一致么?
波瓣角度如何?是否能有重叠呢?
太专业了,不懂啊
极化方向就是之前我在1楼说的天线方向变变,就是怕你看不懂。
你图中铁箱子上的两个天线是gp天线,天线振子基本是垂直于地面的,这叫垂直极化。如果另一端的也是这种天线并且也是垂直于地面,则极化方向一致。这里需要一致。
如果收发两端极化方向相差90度,例如gp天线一个垂直放一个水平放,理论上接收天线感应的信号-3db,......

谢谢!2跟天线,一根是GPRS DTU天线,一根是ZIGBEE 天线

网友:
曾经用过PT2262/PT2272(就是经常用于电动车,汽车上面的那个东西),做过收发测试,

环境就是在油田,发射端也在磕头机的电机的旁边,接收端在储油罐旁边,也是和我们的GSM设备放在一起

50米以内没有问题,那玩意的频率好像是43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