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rtcam的使用

楼主(2011-10-09):
问题是这样的,用6MM的平底铣刀,在一块木板上铣出一个直径40MM的圆形,我怎么设置它一次铣1MM?铣6次完成?

网友:
刀组数据库中设置的。
下切步距设置为1mm 就可以了。材料设置6mm厚,自动6次完成

楼主:
是的,我找到了,这么简单的问题,真不好意思,谢谢2楼!

网友(2015-02-10):
刚下了软件,还没开始用,看到就顺丰学习下。

网友:
楼主的描述都有问题,6mm的铣刀还是6mm厚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