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每个光驱用一两年就会坏掉。貌似光头很干净。但就是不能用。到底是什么导致光驱

楼主(2011-10-09):
感觉光驱好神奇。步进电机加上简单的尼龙滑块,就能实现微米级的移动。

通常情况下,光驱的哪个薄弱的环节坏掉,导致光驱不能用呢?

网友:
光头老化, 光路有灰尘~~

网友:
大部分是光路有灰尘所致,光头老化的可能性小,算算读碟加起来使用的小时数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正解,这个东西对灰尘很敏感

网友:
光头容易坏,特别容易被静电烧坏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光驱好神奇。步进电机加上简单的尼龙滑块,就能实现微米级的移动。

实现微米级移动的,不是“尼龙滑块”,是镜头上的循迹伺服线圈

光驱使用一年多就不能读碟,一般是镜头上有灰尘了(肉眼很难看出来的),用干净的眼镜布轻轻擦一下就好了,我的光驱基本都这么干,现在6年了还能用

网友:
光驱快淘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循迹伺服线圈 只能左右上下 移动?

怎么我用清洗剂清洗后,还是不能读碟?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音圈电机 只能左右上下 移动?

上下移动的是聚焦伺服

进给电机(即你所谓的“步进电机”,其实那只是个直流有刷电机,不是步进电机),只负责“粗糙”的移动,精密的移动都在镜头上

网友:
经常租很差的毛片,光驱看不下去才罢工。

网友:
我这些年分析的结论:光驱并不是读碟的时候才会老化,实际上你计算机电源开着光驱就在老化,我的几个光驱和刻录机都是这样老化的,而笔记本的USB刻录机却不这样,所以极力推荐使用USB刻录机(光驱),台式机或者笔记本的固定光驱寿命都不长的。

网友:
USB光驱可以用的时候再插上。

网友:
我的笔记本光驱也坏掉了,用的不太多,但是我电脑很少关机,反正也不太用的上,就没换新的

也拆开擦过透镜,没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些年分析的结论:光驱并不是读碟的时候才会老化,实际上你计算机电源开着光驱就在老化,我的几个光驱和刻录机都是这样老化的,而笔记本的usb刻录机却不这样,所以极力推荐使用usb刻录机(光驱),台式机或者笔记本的固定光驱寿命都不长的。

同意,似乎光驱上电时,激光管的功率很大。。每次开机或者重启都会这样。
俺现在的刻录机啥的,基本都是用USB转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晓得你们说的“长”是多长?我的笔记本光驱6年了,还能刻录。。

就是隔两三年就不怎么能读碟,但是清理一下镜头又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光驱的激光头是有功率恒定电路的,正常情况下不会超过额定功率输出

网友:
不会这么容易坏把 我的三年了 刻录过几十张dvd 都没事

网友:
我用坏了三个光驱,很久不用,开机就不能读盘。

网友:
别外有没有知道,光驱步进机的工作原理,谢了。

网友:
dell机器上的光驱最容易坏,难道...........

网友:
台式机上的刻录机很少用,几年后想用确发现不能使用
(做了清洗激光头工作,但作用不大),现在买了个便宜的先锋刻录机,昨天刻录还能用

上次坏的刻录机在高倍速刻录DVD时,内侧和外侧(一半的一半)颜色不一样。用低倍速刻内外侧颜色相同.

后买的先锋高速刻时没有这个现象,于是猜想是否当初买回来机子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dell机器上的光驱最容易坏,难道...........

我原用的DELL上的好像很耐用...

网友:
【18楼】 fsg078
我用坏了三个光驱,很久不用,开机就不能读盘。
【21楼】 wanghanqqq
台式机上的刻录机很少用,几年后想用确发现不能使用
(做了清洗激光头工作,但作用不大)
------------------------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第一个光驱,使用了N年。清洁过多次后,终于在读烂碟时牺牲了。
买了一台新电脑,刻了几次盘。当时想:开机时,光驱会老化,把电源断开,寿命应该更长。一年过后,当要用时,发现不能用了。把光驱拆开清洁,还是不行。
可能是半导体激光头老化掉了。要定期给它通电,寿命更长。

网友:
光驱5-6年了,依然能用,不过我觉的读盘能力下降了,刻录机也3-4年了,刻了上百张CD、DVD,依然正常。

网友:
楼上怎么不想想可能光驱有时间逻辑锁啊。

网友:
光驱还要注意不能连续写光盘,否则很容易坏。打印机也是这样。类似的东西都是这样!!!

网友:
程序里面的定时器时间到了
if(用了两年)

    直接坏掉;//看你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E:
【18楼】 fsg078
买了一台新电脑,刻了几次盘。当时想:开机时,光驱会老化,把电源断开,寿命应该更长。一年过后,当要用时,发现不能用了。把光驱拆开清洁,还是不行。
可能是半导体激光头老化掉了。要定期给它通电,寿命更长。
我当时那个也是这样以为不上电寿命可以长些,结果相反。
后买的这个就一直通电了,当前状态良好...

回复 网友F:
程序里面的定时器时间到了
if(用了两年)

    直接坏掉;//看你怎么办?

可否知道哪些品牌会做这样的手脚?

题外话,海尔洗衣机甩干时噪声大,联系海尔400后上门说离合器坏了,要搬回去修理,费用优惠后要500元,我说先换下皮带,上门海尔修理工说就是离合器坏了,换皮带没用。无奈,后自己去海尔售后买了条皮带(10元)自己更换后故障消失...打海尔投诉...
看来当今这社会不懂行只有挨宰的份了

网友:
我的HP用了一年多就挂了。使用的次数加起来不会超过二十次,

网友:
呵呵,,,手上有十来个光驱,,有些不读碟,,有些可以读VCD,不能读DVD,,都没有研究过,,,丢在一角........物镜上的肉眼看不到的灰尘,,是影响不到光头的,,不读碟是光头里面的分光镜片有灰尘或者发霉......如果有足够纯的清洗液,,可以用超声波清洗机试试,(以前的CD,VCD光头就是这样翻新的),据说百分80清洗后,都可以重新上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