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测量0--90度倾角模块,用啥方案?精度在0.5度以内就可以,用于测量汽车吊的仰角变

楼主(2011-10-09):
准备做个测量0--90度倾角模块,用啥方案?精度在0.5度以内就可以,用于测量汽车吊的仰角变化.。角度变化很缓慢.
硬件价格在200以内的。不知道有啥合适的方案。 SCA60? SCA61? 飞思卡尔 MMA7361?ADXL345 数字式 倾角传感器?SCA103T?那个适合呢?

网友:
还是机械的方便,比如有个气泡的那种

楼主:
SCA100T单价120以内可以接受,不知道性能如何?能达到0.3度的精度吗?

网友:
汽车吊其实1度的精度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sca100t单价120以内可以接受,不知道性能如何?能达到0.3度的精度吗?
内置温度补偿。最高分辨率0.0008°。达到0.3度的精度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的很。 能外包给我的话,加QQ1487494416

网友:
回复 楼主:
准备做个测量0--90度倾角模块,用啥方案?精度在0.5度以内就可以,用于测量汽车吊的仰角变化.。角度变化很缓慢.
硬件价格在200以内的。不知道有啥合适的方案。 sca60? sca61? 飞思卡尔 mma7361?adxl345 数字式 倾角传感器?sca103t?那个适合呢?

知道舵机么 里面就一个电位器
另外可以用加速度传感器 测量g的值就可以计算倾角了 特别简单。。。

网友:
不知道LZ 是给那个公司做力矩限制器。

就目前来看 很多汽车起重机都用到模拟电阻的方式,

很多年前我也曾经这样想过,为什么不用加速度传感器,这样体积小 可靠性应该比电阻式的要好。

后来慢慢找到了一些答案。
1.PLC没有这些复杂的接口 IIC SPI 什么的。用模拟量最可靠。
2.有人说 也有模拟量输出的 。但是你别忘了 汽车电子是12V的。不是5V。不然传输这么长的距离早干扰光了。
3.那可以加运放放大到12V。。 原因很简单,中国的电子企业太缺德,可靠性太差,ZOOMLION 的起重机上90%的力矩限制器是坏的。

网友(2012-10-18):
10楼的太不负责了!
你从哪里得到的数据?ZOOMLION的90%的都是坏的?

没你说的那么多原因
因为数字的一般需要标定,不标定的精度受温度影响大。所以就用的少。

ZOOMLION在努力替代进口产品,希望大家支持国产(芯片还是进口的)呵呵。

网友:
看来大家都推荐SCA100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