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试用期的调试软件过期了,如何才能破_解或延长试用期

楼主(2011-10-09):
小弟正在试用一款总线测试软件, 国外的, 比较贵,因为单位是第一次做, 先下了个试用版, 现在正室调试的关键期, 到期了, 系统重装,换机子都不行,   论坛高人无数, 麻烦大虾们能给小弟提个思路,谢谢!!

网友:
使用的时候要联网么,如果不要的话,换硬盘同时更改计算机的时间很多情况下都能再使用的。

楼主:
都是在不联网的状态下, 改改时间也不行,似乎是记录mac地址或其他。。。看看兄弟们有木有其他办法, 这个搞完一个得买一个了, 要不真鸡_巴烦人

楼主:
都是在不联网的状态下, 改改时间也不行,似乎是记录mac地址或其他。。。看看兄弟们有木有其他办法, 这个搞完一个得买一个了, 要不真烦人

网友:
呵呵,用调试器,在还没有过期的时候,在获取系统时间函数设置断点,然后分析时间判断程序,修改之。
现在已经过期了,可能就不判断时间了,过期的信息肯定是写在注_册表或某个文件里了。
如果没有加壳的话,破_解还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
楼主说了一堆没用的废话,就是不肯说那个软件到底叫什么……

网友:
系统重装,换机子都不行,还是在不联网的情况下,这个非常诡异,我觉得不太可能啊。这完全是一个新的用户要试用状态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重装,换机子都不行,还是在不联网的情况下,这个非常诡异,我觉得不太可能啊。这完全是一个新的用户要试用状态嘛。

楼主百分之百隐藏了线索

网友:
在虚拟机里用么, 比如 VMware的,做个快照, 过几天就恢复快照, 如果不行, 那试用信息就是存在外部的调试硬件里的

网友:
换机子都不行就换人吧……

网友:
如果没有网络验证的话有个方法,regshot这个软件可以对注_册表和文件进行对比,在安装软件之前运行一下regshot,选择快照A,等待它运行完毕,再安装你的软件,选择快照B,然后自动会对你系统的文件和注_册表改变进行对照,这样你就可以找到关键的地方修改来继续试用了,和重装系统一个道理,只是更快而且不用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