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高手电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1-10-09):
请问:我是从这个网址下的四轴程序: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28477&bbs_page_no=1&bbs_id=1025

想问问:我只焊接了MOS驱动和位置检测那一部分的电路,用的是直插的mega8芯片,用ISP下载的程序,没有烧写

bootloader,为何上电之后电机响了两声,电流由30MA左右一下跳到1A(电源最大电流1A)之后就回到30MA就没反应了呢,LED_ROT这个灯在一直闪??

楼主:
怎么这么冷清恩、、四轴的前辈出来指点一下啊

楼主:
四轴的前辈出来指点一下啊

楼主:
谁帮帮我啊。。

楼主:
LED_ROT亮四次之后间隔一会(时间比四次亮的间隔时间长一点),不断重复,,,哪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啊,

那个STORM和U_BAT不连可不可以,因为我使用的是直插的mega8芯片,没有ADC6,7;;;;好冷啊;;;;

楼主:
怎么这么冷清恩、、四轴的前辈出来指点一下啊  ,是不是没有油门的事呢呢??

楼主:
难道是,电流电压检测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亮4次,说明第四个管子有问题~
参考main.c中的
void MotorTon(void)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B相下管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A-,它的自检顺序是A+,B+,C+然后是A-,B-,C-

在测A+,B+,C+导通特性之前会通过TORM和U_BAT测电池电压和管子电流,
这个时候A+,A-有毛病也会闪烁4次灯,并有串口信息~STORM和U_BAT不连估计就没有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连上串口怎么没有信息显示呢??那个波特率等设置应该怎么设置啊??是不是要用MK网站专用的调试软件才可以

显示信息啊??直插的mega8没有电流电压的检测,,,自检不通过是不是因为这个啊??MOS管不应该有问题的,我用的

都是公司成批买的。

电机响声结束瞬间是不是会有瞬间短路的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