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无霍尔堵转的时候检测到霍尔间隔值很小(电机转速快),如果实际电机转速很快

楼主(2011-10-09):
电动车控制器,无霍尔堵转的时候检测到霍尔间隔值很小(电机转速快),如果实际电机转速很快这个值也是很小,如何把这两种情况区分判断开来

楼主:
我说的是无霍尔工作模式下,反电动势的过零信号间隔值很小(电机转速快),如果实际电机转速很快这个值也是很小,如何把这两种情况区分判断开来

网友:
电机是在抖动吧,不是转动,所以才会出现过零信号间隔小,电机转速很快时这个间隔值绝对比抖动时的间隔值大一些,另外,电动车无刷电机是三相或以上的吧,过零信号是按顺序出现的,如果不是按顺序出现,就是异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