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有可否有其它品牌芯片完全兼容它的,可以像89S51一下ISP下载的?

楼主(2011-10-09):
AT89C2051可否有其它品牌芯片完全兼容它的,可以像AT89S51一样ISP下载的?

听说STC有一款可以代替AT89C2051,请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还有没有其它的单片机可以代替2051的?谢谢!

网友:
stc12C5624 20pin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
恩,老手对STC很不感冒。

STC确实有几款可以替换AT89C2051的(ISP下载,引脚排列相同),

不过要注意指令周期不一样(速度有所提升),
也增加了一些功能。

STC12C2052
STC12C2052AD
STC11F02
STC11F02E
……

网友:
MG87FE2051

MG87FL2051

MPC82E52

MPC82L52

网友:
SH88F2051

网友:
现在NXP 新出的M0 可以试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点,有空查查上述芯片的资料

网友(2012-01-26):
STC系列是没有比较器的只能用带ADC的代替用。

网友:
ATMEL自家就有,AT89S2051不过不知道哪能买的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C11F02

网友(2017-07-27):
AT89S2051和AT89S4051可以~~~~~~~~~~~~~

网友:
ATTINY2313 除了复位极性,引脚都是对应着的。

不过 AVR 也就是那样了

网友B:
挖坟帖哦,楼主早就是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坟帖哦,楼主早就是高手了。

高抬了,我不玩51很久,水平仍然很菜。现在我改用楼上几位说的STC12系列代替,后来改为STC15W系列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