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大功率的双向可控硅的大侠吗,

楼主(2011-10-09):
如题,求助,有个案子需要40A 220v的双向可控硅,求大侠指点

网友:
LZ是求财,求官还是看凶吉,总得给个方向。

网友:
哈哈...觉得用固态继电器比较省事.

网友:
40A的算大功率啊,那100A的算什么?巨?超?聚?

网友:
用过500A的,问哪方面?选型?驱动?

网友:
搭个顺风车问下,我在用接触器(CJX2-3201)控制100A/380VAC的负载,成本和体积很纠结。
无论是继电器、接触器、可控硅、还是固态继电器,有能使成本控制在30以下的器件没,或者是同价但小体积?

网友:
期待5L找到答案。

网友:
楼主联系我吧,可以协助你下

ADVANCED可控硅独家代理,英国品牌,产品品质就不吹了,只要你给机会用,就保你满意

网友:
用过台基的 1000V/500A 可控硅。 价格400左右。可控硅对触发电流、触发脉宽。和吸收电路有严格要求。

网友(2011-11-28):
好象用继电器好一些吧

网友:
接触器100A得285,施耐德的最贵。30简直是梦想。
不过可控硅+光耦行。我现在是moc3021+bt316,但我的电流只有1A,led灯泡的测试用的。高射炮打蚊子!呵呵!

网友:
行什么啊,100A电流要至少200A的可控硅了,价格多少一个啊?何况是三相,触发也很麻烦的,光触发电路恐怕就超过30元了。
答案要去火星或许能找到吧

网友:
40A只能属于中小功率的。需要进口的可以问问深圳鹏源,我的可控硅就在他那里买的。
不过国产的应该质量过关了,使用国内厂家的应该没啥问题。价格便宜多了。
注意:在使用电流上至少放1倍的余量,耐压上也要留一倍左右余量。除非控制的是纯阻器件。
另外建议使用两颗单硅反并联使用,可靠性比一颗双硅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