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kkon(英凯)PLC对三菱PLC指令字节码的重大改进

楼主(2011-10-10):
Inkkon IK1S/U系列PLC在指令表(IL)一级是完全兼容三菱FX1S系列PLC的,而在指令的“字节码”(在PLC内可执行的指令码)一级是完全不同的。
Inkkon IK1S/U系列PLC采用独创的,比三菱FX1S系列PLC高效得多的PLC“字节码”,不仅在指令的占用空间上有优势,在指令的执行速度上更具优势。

Inkkon IK1S/U系列PLC的指令长度计算公式如下:

16位指令长度(步/16位) = 指令的操作数的个数 * 2  + 1;

32位指令的长度以16位指令长度为基数,若指令中有常数,且常数在-32768~32767之间只需一步,与16位指令一样,常数小于 -32768 或大于32767,则增加一步。
下表中的1.5步表示,该指令即有一步的,也有2步的,平均为1.5步。
而4/5则表示,在操作数为变量时,或常数在32768~32767之间时为4步,在操作数为常数,且常数小于 -32768 或大于32767时为5步,其他的类同。

可见,在Inkkon IK1S/U系列PLC中,16位指令和32位指令在不使用常数时,长度是一样的,这对需要大量高精度运算的应用场合能节省近一半的空间。

目前,Inkkon IK1S/U系列PLC处在测试阶段,所支持的指令还没达到FX1S所支持的数量,不过这并不是大问题,现阶段最主要的事情是整个系统尽快稳定,指令的实现是很快的,而且,Inkkon IK1S/U系列PLC有在线升级功能,可以随时增加指令。

下表1为三菱FX1S PLC指令与Inkkon IK1S PLC指令表,表中“○”表示支持,“-”表示不支持。

三菱FX1S与Inkkon IK1S/U 的指令差异

1、        IK1S/U系列PLC中取消了PLS和PLF指令,该指令用OUT指令代替,其边沿动作分别用LDP、LDF、ANDP、ANDF、ORP、ORF替代。PLS和PLF指令在导入过程中会自动转换,但使用该指令所指示的地址的接点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要人工改变。
2、        三菱PLC中MPS、MPP、MRD指令,在IK1S/U系列PLC用LD和ST指令代替,这对梯形图没有任何影响,这3条指令本来就不出现在梯形图上。
3、        三菱PLC中OUT Txxx xxxx指令,在IK1S/U系列PLC中用TON xx xxxx指令代替,为的是显示更多的信息。
4、        三菱PLC中OUT Cxxx xxxx指令,在IK1S/U系列PLC中用CT xx xxxx指令代替,为的是显示更多的信息。
5、        新增一条ST xx指令,用于处理“桥式电路”等三菱PLC不能处理的逻辑。

IK1S/U系列PLC中的每个定时器都可以设定为8种工作方式之一,分别是:1ms、10ms、100ms、1S(1秒)、1min(1分种)、1H(1小时)、1D(1天)和TT(累加)定时器。这些方式的选择在输入指令时指定,不需要外部变量控制,同时,在梯形图中指令的左下脚有显示,如图1-1所示。

网友(2022-03-31):
感谢了,虽然这个贴子很久了,但时至今日,仍然能够光照路人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