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 直流无刷电机正弦波控制为什么相电流比母线电流大得多?

楼主(2011-10-10):
希望各位大侠解惑!
我驱动的是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带三相线性霍尔反馈电机转子位置,就是可以根据霍尔的电压来控制PWM占空比从而生成正弦波电流,驱动电路使用3相H桥双极驱动,使用三组6路互补SPWM控制,在驱动时发现相电流比母线电流大得多,电机和H桥发热严重,仔细分析发现在一个PWM周期里分别有一次三上臂和三下臂会同时导通这不等于短路了三相绕组,从而造成电机和H桥发热严重。

还有就是在电机高速运转时会有咯噔声,感觉就像是换向不正常似的。

以上驱动方法是否正确,望大侠告知不甚感激!

楼主:
有哪位大侠可以告知吗?

网友:
不知道你的小车怎么做出来的啊?和那个是一个原理的。

楼主:
以前用的是方波二二驱动,现在想用正弦波驱动。

网友:
三上臂和三下臂会同时导通

这个不是问题吧

正常现象。

楼主:
这样的话回复【4楼】823032003 尼美根
三上臂和三下臂会同时导通
这个不是问题吧
正常现象。

这样的话,会造成线圈短路(也就是能耗制动),会降低电机的输出效率,增大电机和H桥发热。

网友:
驱动问题,三相正弦波永远只有2相在同一极性。

网友:
你也是行家了! 也犯这个低级错误!

无刷直流电机最好的驱动方式是二二导通方式(方波驱动);低成本方案(霍尔换向)!

永磁同步电机最好的驱动方式是三三导通方式(正玄波)

当然无刷直流电机也可以用正玄波驱动。 那要位置检测要用高精度的编码器AB相信号+UVW相信号,这个东东做出来就换了个名字叫:无刷伺服

永磁电机学问多得呢!水很深。  俺算还没有入门

一楼所诉发热严重原因是:定子磁场与转子磁场角度不对!  三个霍尔当位置传感器,位置信号太粗糙了

本人说话一直粗,如有得罪请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在一个PWM周期里有一次三上臂全通,一次三下臂全通如图:
A相上桥______|-----H-------|_____L____|------H------|__________
A相下桥-----|______L________|----H---|_______L_______|---------

B相上桥_________|---H---|________L_______|---H---|_____________
B相下桥--------|____L____|-------H------|____L____|------------

C相上桥___________|-H-|__________L_________|-H-|_______________
C相下桥----------|__L__|---------H--------|__L__|--------------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的线性霍尔(输出就是正弦波),输出的就是转子磁场位置信号呀!

网友:
相电流本身就应该比母线电流,这个是正常的,你说的一个周期内同时有三路上桥或下桥的MOS导通这个也没错,因为三路对应的上下桥的PWM信号是或补的,例如A相的上桥和下桥的PWM信号都是或补的,当上桥是高电平时下桥就是低电平,上桥和下桥的PWM信号还有个死区时间,所以永远不会同时导通。

网友:
你最好用示波器同时测量一下六路PWM波形,比较一下六路波形你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相电流本身就应该比母线电流,这个是正常的,你说的一个周期内同时有三路上桥或下桥的mos导通这个也没错,因为三路对应的上下桥的pwm信号是或补的,例如a相的上桥和下桥的pwm信号都是或补的,当上桥是高电平时下桥就是低电平,上桥和下桥的pwm信号还有个死区时间,所以永远不会同时导通。
我的上桥和下桥不会同时导通,但是在电机运转时接通三相上桥或接通三项下桥电机就变成了能耗制动呀!从而造成电机和H桥过热。

回复 网友C:
你最好用示波器同时测量一下六路pwm波形,比较一下六路波形你就明白了。

郁闷呀!我只有一个100MHz的两通示波器,同时看不了6路。

楼主:
也就是在一个PWM周期里有一次三上臂全通,一次三下臂全通如图:
A相上桥______|-----H-------|_____L____|------H------|__________   我是用的PWM模式为中央对齐
A相下桥-----|______L________|----H---|_______L_______|---------

B相上桥_________|---H---|________L_______|---H---|_____________
B相下桥--------|____L____|-------H------|____L____|------------

C相上桥___________|-H-|__________L_________|-H-|_______________
C相下桥----------|__L__|---------H--------|__L__|--------------

                  | 上|      |   下  |

我写了上的区间三上臂都导通了,写了下的区间三下臂都导通了

网友:
同是新人,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你怎么算出当前你的电机的位置呢?

互补的6路PWM输出在极短的时间内是和制动没有关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最好看一下相电流波形。

楼主(2011-11-15):
回复 网友B:
你也是行家了! 也犯这个低级错误!
无刷直流电机最好的驱动方式是二二导通方式(方波驱动);低成本方案(霍尔换向)!
永磁同步电机最好的驱动方式是三三导通方式(正玄波)
当然无刷直流电机也可以用正玄波驱动。 那要位置检测要用高精度的编码器ab相信号+uvw相信号,这个东东做出来就换了个名字叫:无刷伺服
永磁电机学问多得呢!水很深。  俺算还没有入门
一楼所诉发热严重原因是:定子磁场与转子磁场角度不对!  三个霍尔当位置传感器,位置信号太粗糙了
本人说话一直粗,如有得罪请见谅!

多谢!最后发现确实是定子磁场与转子磁场角度不对!

网友:
相电流比母线电流大得多, 这是正常情况.
电机和H桥发热严重, 说明驱动有问题.
可能是电机接线的相序问题, 功率开关驱动的问题, 还有换相角计算问题.
一个PWM周期里分别有一次三上臂和三下臂会同时导通, 这很正常, 不用怀疑.
电机高速运转时会有咯噔声,感觉就像是换向不正常似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空间矢量里面的 0 矢量 就是 三路上管全通 或者下管全通

网友:
正在弄这个无刷直流电机,正好学习学习

网友(2011-12-31):
无位置传感器的很有前景

网友(2014-10-20):
很感兴趣,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