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从连续正弦波中提取一个周期的正弦波

楼主(2011-10-10):
本人希望设计出频率为172K的单周期正弦波,最终需要得到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单周期正弦波。我的设计方案见下图,麻烦各位指出不足和需要修改的地方,如有更好的方案,希望能告知一下,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吧,用DAC查表法生成不就可以了,单片机没有自带DAC,用R-2R电阻网络。
PWM应该也不错

网友:
方案太臃肿了直接一个cpld,一个dac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案太臃肿了直接一个cpld,一个dac搞定

方案太复杂,用一个8位拨码开关接好后,手动以172k*256的速度波动开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