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 kHz 10CM 阅读器问题

楼主(2011-10-10):
各位大侠,请教以下问题:(如图电路)

1、天线谐振时,电感两端电压是否最高,谐振怎么能简单地判断;

2、按照陈大侠贴在论坛上的电路搭板,可以实现10CM 的阅读距离,可是天线电感值与理论计算相差很多,3000pF的电容,天线电感值约300uH时(理论计算应该是540uH才对啊),阅读距离能得到10 CM;

3、当天线电压高于100V 以后,标签在15CM 远处能够正常工作,可是阅读器电路没有解调数据输出,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如何做到15CM 以上的阅读距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2625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EM4100&bbs_id=9999

请各位都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电压超过100V,你确定你的电容能承受??
天线和电容谐振有个计算公式,具体不了解,你论坛上找找,有人说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超过100v,你确定你的电容能承受??
天线和电容谐振有个计算公式,具体不了解,你论坛上找找,有人说过的

你是说谐振电路里的那个电容吗?电压承受能力是可以的。。。

公式我知道,可现在就是理论与实践值相差太多。。。。

楼主:
围观者众,叫座者寡!1N4148 耐压值不够算是回答吧。。。

楼主(2011-11-12):
沉了。。。。不要。。。。。。。。

网友:
帮您  顶上一层。算是学习了一下

楼主:
请留下你的足迹。。。。。。。。。帮顶

楼主:
这个电路是参考网上的一个资料的,电路我也搭出来了,天线在1.62mH时,电压可以达到300Vpp,正弦波形也很标准;

ID卡在20CM都能正常工作,只是读头电路不能解调出数字信号。

有做过15CM以上读头的大侠,请指点一下!!!!

楼主:
这个是天线一端对地的电压

楼主:
RFID标签线圈两端的电压 (原文件名:111118A006.jpg)

楼主:
距离读头天线15cm处, RFID标签线圈两端的电压 (原文件名:111118A007.jpg)

楼主:
检波器输出 (原文件名:111118A010.jpg)

网友:
兄弟,看你顶的这么辛苦,劝你1句,不要这么执着,ID读卡器,10CM和20CM,甚至5CM,都无所谓的,一般应用,5CM以上足够了.
你要远距离,现在都是上高频方案了.10米以上的,

网友:
帮楼主顶,现在市面上有125K 1M 左右的读卡器。说句实在话,125K的卡在1M以内的读取距离还是有很多地方适合的,卡成本也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看你顶的这么辛苦,劝你1句,不要这么执着,id读卡器,10cm和20cm,甚至5cm,都无所谓的,一般应用,5cm以上足够了.
你要远距离,现在都是上高频方案了.10米以上的,
谢谢! 还是不想放弃,因为整了一段时间了!

楼主:
假装路人,帮顶

网友:
就是路人 帮顶

网友:
“天线在1.62mH时,电压可以达到300Vpp”

你的供电电压是多少的?我最高就调过100多伏的,3.3V供电的

其实谐振电压不用太高的,我试过十几伏的谐振也能读写卡。

数据的解调用示波器看输出端波形,没卡时是杂乱没有规律的,
有卡时是很有规律的manchest波形,位周期好像是512u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天线在1.62mh时,电压可以达到300vpp”
你的供电电压是多少的?我最高就调过100多伏的,3.3v供电的
其实谐振电压不用太高的,我试过十几伏的谐振也能读写卡。
数据的解调用示波器看输出端波形,没卡时是杂乱没有规律的,
有卡时是很有规律的manchest波形,位周期好像是512us

电源是12V的....用5V电源也可以调到300Vpp.
天线两端的电压在100V左右时,读卡10CM内是可以的,用大侠老陈的电路...
可是以后每增加1CM,硬件和时间的代价都是直线上升的

楼主:
强烈建议,大家多多发言,有讨论才有发现与改进,不然要论坛干嘛呢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太漂亮了,赞一个!

楼主:
电路重新设计后,读卡距离15、17CM,天线10*14CM ,以前的问题既然没有人回答,那我再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吧....
采用磁棒天线,读卡距离还是只有10CM,各位有何高招...

网友(2012-01-14):
给你个资料爽一下

按照这个做,据说可以1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帮楼主顶,现在市面上有125k 1m 左右的读卡器。说句实在话,125k的卡在1m以内的读取距离还是有很多地方适合的,卡成本也低

1M的读卡器体积稍微大些(大约25cm*25),功耗也大。读卡距离与卡也有关,如果是标准卡,距离减半。如果是厚卡(线圈圈数增加了)能达到1M

网友(2012-02-27):
12v的电源,lc谐振电压怎么会达到300vpp呢?哪位大哥能解释下?

网友(2012-07-15):
不懂 随便看看!

网友:
近距离读卡还是用EM4095稳定,分立的故障太多,受温度材料景响也很大,读卡距离,死区电压,读卡死区也很多,要求高的,分立元件难达到要求

网友(2012-11-22):
好贴,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买了个成品的远距离的,4100的ID大卡,50cm以上的距离,电路部分全部灌了黑胶,现在还舍不得肢解

网友(2013-02-28):
谐振电容建议使用安规电容,效果要好得多,还有,在应用上,产品上有时候多1cm的效果差别就远了何况5cm,现在我们想提升距离,但是做不到

网友(2013-08-06):
低频125k应用,还是比较多的!有会的,贴出来,大家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