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上强电的时候 DSP可以在 跑 RAM的模式下跑不 ??还是必须在FLASH模式下?

楼主(2011-10-10):
逆变器  上强电的时候 DSP可以在 跑 RAM的模式下跑不 ??还是必须在FLASH模式下?

网友:
在RAM模式下挂仿真器吗?好像不太安全,我曾经挂着仿真器跑把机器搞炸了,因为仿真器不稳定很容易引起DSP复位或停止工作。

楼主:
那看来还是不要冒这个险了。。。但是我想挂仿真器抓AD什么的,,,那如何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ram模式下挂仿真器吗?好像不太安全,我曾经挂着仿真器跑把机器搞炸了,因为仿真器不稳定很容易引起dsp复位或停止工作。

你是什么机器???输入输出多少V,,,是干嘛用的,,FLASH模式  是肯定可以的,,但是 仿真的模式下跑可以不 ??如果带了强电??会不会烧东西??哪个有经验,,我好像听朋友说烧过东西

网友:
我当时是调试UPS,你要看AD值可以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查看啊

网友(2011-11-19):
假如你们用了ADI的磁隔离,那么你们就不会担心烧了。
具体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使用仿真器上强电容易出现干扰,比较危险,尽量还是跑flash吧

网友:
上强电和在ram或者flash下,没关系吧?以为在那种情况跑都没问题。

曾经在ccs实时模式下,观察adc数据(为了调试算法)。当时,控制4路电路,每路输出10A电流。

网友:
不过,开始的时候也很紧张。

因为公司出了个炸电容的事,那动静整个厂房都听的见,估计是51跑飞了。

因此,认为ti的dsp稳定性真不是盖得。呵呵,或者我的代码写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