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单片机的JTAG仿真器 在IAR 5.10 的版本中不能使用?怎么办~~?

楼主(2011-10-10):
将仿真器插入电脑后的串口显示 (原文件名:1.png)

更新驱动 (原文件名:2.png)

更新失败!!!!!!! (原文件名:3.png)

不知道 该怎么去处理这个情况。

楼主:
谁能 为我 分忧呢?
定当 重谢!!!!

网友:
装个5.2试一试

网友:
VCP COM4已经装上了啊,你是不是在DEBUG里没有选对呀!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IAR设置了么?
options里的device选型号
debugger选fet debugg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 驱动程序 估计不是对的。。。
我的资料里面说的正确的驱动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iar设置了么?
options里的device选型号
debugger选fet debugger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对的了,请参考5楼!

网友(2012-04-22):
同楼主 好悲剧啊啊啊啊 啊

网友:
楼主悲剧了,我的uif是到5.3版本就不能用了,应该是因为固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