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10和串口控件的类和VC6.0的有点不一样

楼主(2011-10-11):
小弟最近在学着用VS2010的C++开发串口上位机程序,在网上找了份VC6.0的串口上位机教程
结果弄了很久没弄出来,
我发现VS2010的串口控件的类叫CMscomm,而VC6.0的串口控件的类叫CMSComm,
名字不一样就算了,关键是函数不一样。。。微软怎么这么折腾。。。
虽然我已经找到使用的方法了,http://topic.csdn.net/u/20101205/20/7c57d7f0-dc2f-4bd8-995f-3c82de80992e.html
可是我一开始在MSDN上一直搜,在帮助文档里也搜,就是没有搜到关于CMscomm类的内容?
请大侠指点一下,关于我个类的微软的官方资料在哪里?

网友:
是啊  变化了好多

网友:
给楼主一个VC6.0中使用串口的工程

网友:
把 6.0 的代码直接弄到10里就可以了   不过用这种控件不好   建议使用类似cnComm 的封装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再用着2010我就不想再回去看6.0的了,要用6.0的我完全可以用虚拟机做个XP系统然后装上VC6.0,可是那样没啥意思。。。

变了没关系,关键的是我找不到微软提供的说明。。。

楼主:
从网上又找到一分资料,感觉这个应该可以。。。不过竟然两个类都要用。。。一个发送。。。一个接收。。。

我先试试行不行先。。。
http://wenku.baidu.com/view/6735a21cb7360b4c2e3f64c6.html

楼主:
上面那份资料可行。。。
至少串口接收的做出来了~
发送部分现在还没那需要~有时间再做

网友B:
去网上下一个经典的串口类,叫CSerialPort的,可以在Windows系统的每个版本都能使用,跟串口控件一样方便,有源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再用着2010我就不想再回去看6.0的了,要用6.0的我完全可以用虚拟机做个xp系统然后装上vc6.0,可是那样没啥意思。。。
变了没关系,关键的是我找不到微软提供的说明。。。

感觉你VC还没入门!
VC6.0的工程难道VS2010打不开?
难道VS2010不能编译?
我有用到串口控件吗?
好的串口通讯软件都不是用串口控件做出来的

网友C:
可以看看我以前写的一个很简单的程序,用VC6中的MSCOmm控件,用于Visual Studio 2010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8002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QQ373466062&bbs_id=9999

可以先下载安装包,安装,这样就有MsCOmm控件了,在用Visual Studio 2010 打开那个工程就行

这样就可以像在VC6.0中一样用了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2012-01-03):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谢, 在网上找到了
http://www.codeguru.com/Cpp/I-N/network/serialcommunications/article.php/c2483

感谢各位的帮助

后来很快就调出来了, 一直忘了分享了, 呵呵

纯粹是写来练练手的, 所以界面不怎么样, 先上个图, 功能上其实是仿着老妖的那个ISP软件的串口调试助手写的

上面的Test按键是调试的时候用来测试一些不熟悉的函数用的, 我就懒得删了

程序代码也不多, 都有注释, 欢迎各位参考

说到串口控件类的命名, 和VC6确实是有些变化的, 不过我后来发现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原来的 set...函数现在就变成了put_...函数,
在编辑的时候利用VS2010强大的智能提示功能很容易就找到对应的函数了

网友(2012-12-19):
我在      vb中用的mscomm
在vs2005中就无法使用了
后来改了函数名  ok了

网友(2013-01-18):
还是用API直接操作串口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网上下一个经典的串口类,叫CSerialPort的,可以在Windows系统的每个版本都能使用,跟串口控件一样方便, ...

CSerialPort是基于API的,API特别讨厌的地方就是程序崩溃以后串口不能释放,只能重启,调试阶段特别扯蛋。还是换C#吧,那里面对各种崩溃处理的很好,即使程序崩溃也没关系。

网友(2013-09-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 ...

您好,那个vs2010编写串口的时候,是不是没有mscomm控件,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我以前写的一个很简单的程序,用VC6中的MSCOmm控件,用于Visual Studio 2010

http://www.ourdev.cn/ ...

大神,你的帖子现在打不开了,小弟急需求助....

网友(2014-04-02):
正在学习中。回头研究下。

网友(2014-07-21):
在VS2010下能用CSerial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