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

楼主(2011-10-11):
protues 在仿真画原理图时候,网络标号怎么打?请指导

网友:
如图,点击此图标,然后点击要加网络标号的线,再输入网络标号就OK了

网友:
在论坛中找找相关教程,讲的很详细的,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网友:
如果是流水號的
可以用快速鍵 A
使用 NET=代號#
這樣可以連續一直標註下去

网友:
直接点网络标号,然后再点相关的线就OK, 要把连载一起的原件引脚起相同的网络标号!这个功能和Autium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