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5协议读电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0-11):
97的645的协议,是按照这个来测试的,发送的数据为:68aaaaaaaaaaaa68010243c3d516, 然后波特率的设置为:1200bps 偶校验 ,为了保证我的串口是好的,我先跟电脑做了下通信,没有问题,但是改用单片机来读取的时候,发现一直接收不到数据,后来知道原来是用的无源的232转485接口,现在改成有源的还是读取不出来,感觉很诧异,望高手指点哦,嘿嘿。。。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我的串口线的2 3引脚要交叉

楼主:
有新的问题出现了   我用的是97的规约   从表中读出来的是  0xFE  0x68 0xC1  只有这么三个数据   这个是为什么呢  望高人指点哦

网友(2012-04-28):
引用 楼主:
有新的问题出现了   我用的是97的规约   从表中读出来的是  0xFE  0x68 0xC1  只有这么三个数据   这个是为 ...

你好,可以加你QQ交流一下么?我QQ1378039246

网友(2013-01-27):
请问下,如果我只发送一个0XFE 唤醒字节,电表回给我返回一个 数据吗/  ?    因为我测试了半天,还是什么数据都没接收到, 电表跟上位机通信没有问题,以此表示我串口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看了一下那个协议,好麻烦。。。不知道我习了二进制加校验的通信协议还是怎么,很反感那种ASCII通信,,,
另外这个协议功能很多,使用也很灵活,可以读取指定的数据(组合数据什么的。。。

网友:
亲们,11年的贴子哦……

645协议没那么复杂,格式、指令、校验、地址、波特率正确就没什么了,需要唤醒的发送了唤醒序列后稍做延时,再发指令就行了。

上面的做对了不读不到就要检查线路连接问题了,包括转换器,485线路、匹配、连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