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恼火,EPCS boot 时 NIOS程序不能自举

楼主(2011-10-11):
大家好,最近做项目时遇到从EPCS boot 时  NIOS程序不能自举,FPGA自己的配置文件是可以自己启动的。NIOS程序在DEBUG下模式是没有问题的,下载过程也没有提示出错。我的电路原理架构是EP2C8+ssram,SSRAM是自己写的IP。我的程序是放在外部SSRAM里运行时,这个时候重新上电再运行时就不能启动,而放在内部RAM中则可以自己启动。请问我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了?我的版本11.0sp1

楼主:
SSRAM 用的是 ISSI 的SSRAM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楼主: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把程序放在内部RAM可以自启动从EPCS启动的话,那么说明我下载EPCS这个是对的,epcs搬程序也是对的
在debug下可以运行的话,说明SSRAM的ip也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另外我还在另一种板子上测试了SDRAM启动,这个没有问题,说明我的开发环境,换设置、流程、没有问题,现在好像问题又集中到了我的SSRAM ip 上了,这个是自己写的

楼主:
我在重新上电后量SSRAM的 读写片选信号 一直有信号,感觉是在不停的到异常地址去重新运行或者读数,
SSRAM的读写周期宽度也是我设定的时间

网友(2011-12-09):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是在片内RAM可以运行,但是在SDRAM上不能运行。我试过了quartus2 11.1, quartus2 10.1 ,也都是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