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节单颗18650 笔记本用锂电池 改装电动车电池

楼主(2011-10-11):
准备用91节 18650 笔记本用锂电池 改装电动车电池。
单颗 电压3.7V 2600mA
用13节串联到48V,做成7串 并联。13*7阵列。
这样是否可行。

请各位指点指点。
多谢了~

网友:
能搞定充放电平衡就可以
话说磷酸铁锂安全性要好些

楼主:
手头只有这个。想利用上。没研究过这方面的。希望懂的朋友能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可危险啊  18650 不能猛烈撞击变形什么的啊  不然冒火的 怕怕很 91个 ........太危险

不错 淘宝上有 18650 做的 48V 电动车锂电在卖 你可以参考下

这家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590131714

参考下  哈哈

网友:
那么多电池充放电平衡不好搞吧?

网友:
91节你知道多少钱么?

就算是25块钱一节,也要2275,太贵啦。

网友:
91*2*6.36=1157RMB

网友:
回复 网友A:
91节你知道多少钱么?
就算是25块钱一节,也要2275,太贵啦。

人家都说了,手头上有这个,就当是废物再利用,你还瞎操心什么。

网友:
以前在报纸看到有人就是想当然的去掉单节电池的保护板,直接在正负极焊线,一天晚上停在店铺里,着火了(估计过充或者焊点接触不良,导致电阻增大而发热),车和店铺同归于尽!

网友:
13串 动力电池保护 我就在做这个 楼主如果充放电保护做的好可以用 如果做不好 还是要慎重

网友:
挺壮观啊,还不如用铝箔封装的那种呢。一片大概两个巴掌那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91节你知道多少钱么?
就算是25块钱一节,也要2275,太贵啦。

应该不是全新的,可能是二手、库存、拆机、洋垃圾、海关罚没品。

网友:
先把电池并成13个单元.  再串起来.  (要用点焊机,不可以用焊锡,会把正极密封烫坏而漏气.还是毒气.)

最简单的办法是只做平衡充,  外行也能行得通.
买13个4.2V的锂充,也串起来,一共出14条线就行.

放电的简单监测,就是每个串联单元并个蜂鸣器,也是13只,......低于3.3V就报警. 人工执行停用充电.

发现有明显落后的电池,可以变换配组获平衡,
或额外多并一节弥补,也方便.

······
电子基础好的,进一步设计个象样的均衡器,也不算难事.

网友:
钴酸锂电的最不安全因素在什么地方?     是在极板内部短路,产生高热再爆炸起火.

所以,
保护板只能保证充放电流对电池的安全.  只是保护电池不被损坏.   其实是不让电池内部的气阀和电接点首当其冲.
电池内部的气阀和电接点, 是保证电池外部损坏时不会进一步损坏电池而造成环境伤害.比如火灾.
气阀和电接点一旦动作,不可逆. 电池就成弃子.

电池内部极板短路,在一切保护之前了,一切保护都无能为力了, 所以,索尼也木有办法了.

网友:
我觉得最好是所有电池并起来,做个大功率升压电路比较好一些但成本就麻烦了。

网友:
用锂聚合物电池安全些吧,那么多锂电如果保护电路坏掉的话,过充可能爆炸,危险啊

网友:
似乎电流不够
笔记本电池一般放电电流1C,最大2C。
7并,也就20A左右的电流,对电池寿命不利。

网友:
还是没铁锂安全.

网友:
锂电好是好,就充电太麻烦,搞不好的话,寿命比铅蓄电池差多了。

楼主:
多谢大家了。看来手头这些18650 是要铺路用了。这么麻烦,还是放弃吧。主要没时间搞这么复杂的工程了。还有安全性。
非常感谢大家。帮我保住这条小命。直接操刀上阵,可能我已经尘归尘,土归土。

网友:
同意18楼

网友:
锂电池是安全的,起码18650很安全,不平衡也没什么问题…………

垃圾电池多么就玩完好啦,直接串起来就行啦,记得先把每节充满  并联之前先做好平衡,否者容易出事。

网友:
钴锂是最不安全了,所以保护也最多.  作动力用毕竟不是正道.

串联使用的必须均衡. 否则一用就坏.

并联的无需均衡, 只要别把漏电的并进去就可以.

楼主:
感觉好复杂,不好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并联无需均衡?  你把一节4.2V和3.5V的并起来试一下看看……

70毫欧以内的内阻,0.7V的压差,也足以产生10A的电流。

网友:
复【24楼】 USACH 美丽坚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在同一批电池中很少能碰到.
2  就算碰上这种极端,也不必另外充电去平衡.
   只要在并联顺序上稍稍注意点就够了.
   比如:不要先并电压悬殊太大的,
   可以先找电压相近的先并联,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按序而为,  很简单就解决了.

再说专门作这类并联时,是根本不可能碰到电压悬殊太大的.
因为并联的锂电池最怕漏电, 只要混进一节漏电, 整个并联组全部得报废.
检验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电池全部充满后,  再放上三天.  凡是电压跌落稍大的,统统淘汰,绝不能手软.

还有就是电池的充放电有一定的极化反应.
两节电池互充时,内阻加倍,两种极化反应会很快拉近两者的电压差.
只要电压不太悬殊,不会产生太大电流.而且也不会持久.
你可以实际试试.

咱曾经研究过快速充电,这方面有过实验和经验.
电池在“正常充放电电压的范围内”, 可接受的瞬间电流是可以相当大的.
比如,一个负脉冲直接就转成正脉冲了,幅度不是一点点.
负脉冲在这里的作用就是“去极化”,  为的是让正脉冲尽量大,而又不会让端电压超过上限而损坏电池.

网友:
LZ拿来铺路还不如便宜出给坛友,好的话我先定几个,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用拆机电动车电池就要面临你说的问题啦。

如果是全新箱装的,基本点焊就用啦。不平衡问题也不大。

看看电动车就知道啦,或者48V后备电池,不用平衡,也能坚持几百次,然后每节容量都还差不多。

网友:
串用的铁锂电池是可以不用均衡的坚持几百次.  (号称2000次全程寿命的,实际在坚持几百次,也算是讽刺了).
铅酸电池不带均衡,也可以用一年到一年半了. 也能有好几百次循环了. 但还嫌不够.还想优化.
铁锂比铅酸贵多了, 要是使用寿命一样,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钴锂和聚锂是绝对不可以没有均衡的.  绝对的不可以!!!
单体循环都不可以缺保护板的,  可见其娇惯.

镍氢电池不均衡串用, 都不可以全程充放.
05年时,春兰集团推出过镍氢电动自行车,号称1200次使用寿命,(可能是只做了单体循环实验).
结果3个月后,用户就陆续出问题了.
市场上从此也就没有镍氢电动自行车了.
春兰集团在动力镍氢上就此一蹶不振,镍氢大巴也不见成气候,
春兰集团可是国内动力镍氢的标杆企业.花钱不少却未成正果.

这一切仅仅只是因为少做了一个串用电池的循环寿命试验.
铁锂企业也是这样,要是先耐下心来做个实验,就可以少点“前仆后继”.

现在淘宝上卖的铁锂,真的有可能是无均衡的商品电动车上“保修”换下来的电池.

网友:
用电瓶算了^_^

网友C(2013-12-01):
新电池的话还好吧,保护板是不可以少的,我用的是4并13串,2600MAH*4,现在用了8个月,感觉还行,充电器要做好,恒流恒压,否则最容易出事.

网友:
土豪... 玩高档的了.........光电池就上千元了

网友:
弱弱问一句,楼主还安在吗?

网友:
挖坟了?

笔记本电脑上的18650是容量型的,不是动力型的,放电倍率明显不够,内阻太大

网友:
前些日子看到了特斯拉 ModelS 的自燃事故分析(居然用了8K节18650...),感觉保护设计得好的话,还是很给力的。

安全性上这种小电芯分立的系统反而更高(起火也是局域型,而不是整体),相较 BYD 当年那个事故(磷酸铁锂),貌似是死了人的....

网友(2015-09-19):
引用 网友C:
新电池的话还好吧,保护板是不可以少的,我用的是4并13串,2600MAH*4,现在用了8个月,感觉还行,充电器要做好,恒 ...

您好  您能说下具体怎么做吗

网友:
无法平衡充电的话,很块就会挂掉

网友:
13串实在不好设计,锂电池平衡单芯片可以到12串,13串要不12*2要不6*3联级

网友:
充放平衡解决的话就应该没问题,特斯拉也是这个电池

网友:
如果不加电池管理,其单体的一致性 直接影响使用循环次数

网友:
电池的充电管理是关键,另外还要考虑电池的放电倍率问题,最好用动力型的电芯。

网友:
个人还是别搞了,一旦出事,结果可能是你无法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