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5封装的常用电容的ESR大概在多大?

楼主(2011-10-11):
测量仪器:LCR电桥
测试方法:电阻档  频率1K

测试结果:
104:17.7欧
105:1.7欧

同样的方法测钽电容、铝贴片电解电容,都是不到1欧

贴片电容的ESR会有这么大吗?

是测试方法不对?
还是买到次品了?

哪位给个参考值。

网友:
话说这类电容是针对高频的。试试100K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ESR好像是在100K下面测的吧。
我测过TDK的10u 0805 的电容  100K测试频率 16毫欧  10K频率  0.1欧     1K频率  1.3欧
重新实测数据:
0.1u ESR   100K频率 0.2欧   10K频率  2.3欧     1K频率  18欧
1u   ESR   100K频率 40毫欧  10K频率  0.57欧    1K频率  4.4欧

楼主:
回复 网友B:
esr好像是在100k下面测的吧。
我测过tdk的10u 0805 的电容  100k测试频率 16毫欧  10k频率  0.1欧     1k频率  1.3欧
重新实测数据:
 0.1u esr   100k频率 0.2欧   10k频率  2.3欧     1k频率  18欧
 1u   esr   100k频率 40毫欧  10k频率  0.57欧    1k频率  4.4欧

请问 100K频率如何测试?
有含100K频率档的LCR电桥吗?

网友:
有呀。我的是常州同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型号的?
我手里的也是同慧的,TH2821/A/B
频率只有100、120、1K

不知道搞个100和120有啥用。。。

网友:
怎么跟看到的资料不太一样,电容越大,ERS越不容易做小,理论上同一频率104的ESR应该比105的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呀。我的是常州同惠的

买了个同惠的,贪便宜只买了10K的型号,后悔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量仪器:lcr电桥
测试方法:电阻档  频率1k
测试结果:
104:17.7欧
105:1.7欧
同样的方法测钽电容、铝贴片电解电容,都是不到1欧
贴片电容的esr会有这么大吗?
是测试方法不对?
还是买到次品了?
哪位给个参考值。

太阳诱电有对自己的电容的esr的一个计算器的。。。。

网友(2012-09-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esr好像是在100k下面测的吧。
我测过tdk的10u 0805 的电容  100k ...

你这看起来明显就是容抗了,和频率线性关系明显。

楼主:
感慨一下 现在换了工作 不再接触硬件了 很怀念当初各直流源、示波器、万用表、烙铁、调试器、电路板、各种器件

网友:
ESR?有啥作用

网友(2022-04-08):
有的LDO用了低ESR的电容会震荡的,相位裕度不够。  用ltspice可以仿真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