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关于PLC自制的问题

楼主(2011-10-11):
最近由于工作需要开始接触PLC,但是外国品牌太贵,国内的工控板大多需要进行梯形图转换成HEX才能下载单片机,前些天看到淘宝出售直接用Developer8.32以上版本编程\下载\调试\监控的工控板,用的是IAP11F62X单片机。如果是这样的,那无论是学习还是普通环境使用都比要进行梯形图转换成HEX好太多,不知道哪位有关于这个单片机的固件资料。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买个旧的玩下比较好,因为用单片机做得很多指令都不能用

网友(2011-11-10):
如果楼主只是想学习指令的话,用FX-TRN-BEG-C PLC教学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单片机和plc是一样的!应用场合不一样而已,plc关键就是逻辑性强,特点是高抗干扰,硬件保护措施做的好,外国的大多是单片机加fpga光耦隔离,如果只是玩,单片机就行了!现在的国产三菱plc,就是stc的单片机,软件用三菱的软件,编译后转化为bin文件,isp下载到单片机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单片机和plc是一样的!应用场合不一样而已,plc关键就是逻辑性强,特点是高抗干扰,硬件保护措施做的好,外国的大多是单片机加fpga光耦隔离,如果只是玩,单片机就行了!现在的国产三菱plc,就是stc的单片机,软件用三菱的软件,编译后转化为bin文件,isp下载到单片机运行!

网上有很多是采用梯形图转换成HEX的软件转换后,然后下载到单片机的,但是我觉得那样的方式不太好。我想自己DIY一个直接用Developer8.32编程\下载\调试\监控的工控板。就是资料不好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其实单片机和plc是一样的!应用场合不一样而已,plc关键就是逻辑性强,特点是高抗干扰,硬件保护措施做的好,外国的大多是单片机加fpga光耦隔离,如果只是玩,单片机就行了!现在的国产三菱plc,就是stc的单片机,软件用三菱的软件,编译后转化为bin文件,isp下载到单片机运行!
网上有很多是采用梯形图转换成hex的软件转换后,然后下载到单片机的,但是我觉得那样的方式不太好。我想自己diy一个直接用developer8.32编程\下载\调试\监控的工控板。就是资料不好找。

楼主有没有开始做呀?进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