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串口IC ADM3251使用问题。

楼主(2011-10-11):
因为串口老是坏,下血本换了个变压器隔离ADM3251E。

问题1 J401外壳(PC机COM口外壳连一起)要不要与ADM3251 11脚连接一起?
实测时连接和不连接对数据没影响。

问题2 C409(安规电容)需不需要焊?
暂没接。

问题2 C401和C404用电解电容行不行?
PDF应用上好像是没极性的。

电路如图,因为没用过,所以打板时有些别的备用方案。望前悲指点一二。

网友(2013-07-15):
哥们,这个电路现在稳定嘛?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个人建议:如果有高频磁场和很大电流噪声的话,最好还是光隔离。

网友(2013-12-23):
lz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3D1#pid7211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