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网络中,到底是磁珠还是电感

楼主(2011-10-11):
兄弟我最近在参考AX5051 datasheet,画原理图。

阻抗匹配网络 (原文件名:ax5051antenna.JPG)

这个是阻抗匹配网络,请问图中的LB到底是电感还是磁珠呢?是电感的话为啥标LB?

网友:
高频线绕电感。

网友:
电感。
而且要射频专用电感。村田有。
不要用国产的垃圾电感!误差极大。   进口的多不了多少钱
要做的好,最好有网络分析仪自己调整。不过那是有钱的主才消费得起的

楼主:
图中L和LB都是做阻抗匹配用的,那应该都是高频线绕电感吧,标号L和LB有啥区别?

网友:
做这个很有难度,分布电容和布线的自身电感很影响效果。
如果是简单的平衡-不平衡300欧-50欧,不考虑体积的话,用电视机的阻抗匹配器最简单,用小型双孔磁芯做。这个也叫巴伦。
做过短波的巴伦,百瓦级别的,频率低功率大,可以不讲究那么多。

网友:
是电感,因为磁珠的单位是欧姆

网友:
磁珠的符号 和电感有差别的

网友:
综上所述,如果连这个图中的元件该选啥材料都分不清楚的,能调好的几率很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综上所述,如果连这个图中的元件该选啥材料都分不清楚的,能调好的几率很低。

末端的两个电容也叫CA、CB,不明白为啥这样起名,

用线绕电感,磁珠的话,估计跟电阻的效果差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综上所述,如果连这个图中的元件该选啥材料都分不清楚的,能调好的几率很低。
末端的两个电容也叫ca、cb,不明白为啥这样起名,
用线绕电感,磁珠的话,估计跟电阻的效果差不多

不建议你从事一件自己不懂的设计
其实,电子和机加工一样分工很细,搞不懂高频不代表你别的地方也不好.

这个电路是一个参考电路,真正到了板子上以后你会发现接在反射电桥上,假负载上的参数也有可能不一样的,
尤其是你最后联上天线以后参数还要重新调整的.

图中用于低通的线圈LB如果在400M频段建议你用漆包线间绕获得,如果在900兆频段建议你用一条铜线弯成欧姆的
符号直径大约为5mm.

电容CA和CB的参数一致那是大致数据的一种表示,实际这个图的设计参数已经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器件的参数不对.
我们搞过这个的,没人看器件数据的.一眼看过去就知道那个器件参数是多少,电路结构对不对.没这点经验就别搞RF
的设计.

最后输出的电容要减少一倍(对电路参数不会带来什么影响),因为你很难买到它标注容量的高Q电容
C1和C2的参数在实际画板的时候影响很大,你的器件布局很有关系,可以通过调整器件布局加大或不要
这两个器件,总之名堂挺多,看你没干过,说了也没用.
你直接的现象就会是,电路即使在仪器上调好,接上天线发射时就都不对了,真是一言难尽.

我真不是拿腔拿调不告诉你应该怎么办,而是就算给你重新标好参数你也做不出来,因为这个频率要考虑分布参数,
画板影响很大,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手里是否有仪器可用.
高频是需要仪器的,就像你看到一条天线知道他在发射,你要没有仪器用眼睛看是不知道这东西的工作频率的.
准备一台矢网,做好PCB,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发上来才有可能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ibmx311 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零件太多,可參考CC1000 等芯片的文件說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注啊

网友:
没那么玄,这么低的频率,考虑啥分布参数, 给的都是常用的电感值.有绕线用绕线,没有用层叠也没啥问题,少一个半个db而以.

网友:
从表格看,你的电路工作在数百兆赫兹,对于这样的电路,元器件选用很重要。
1)电感选用贴片线绕的电感器,其频率特性好,但价格高,在过波峰焊时,容易断线。
2)日本TDK的贴片电感,其价格好一点,但其精度很难做好,供应商只敢保证5%的精度。并且在实际使用中,容易出现质量问题。
3)贴片电容器尽量选用NPO F级。
这个电路的参数仅仅起参考作用。当你PCB布线时,由于PCB的介电常数不同,等效电容与等效电感也不同,表中的参数可能不适用了。在实际调试时,需要调整。
高频的水很深,如同【11楼】 ibmx311所说。如果连模拟电路都没经验的话,尽早放弃。别以为只有几个元件,能搞好不容易。否则,是在折磨自己。以上3点注意事项供你参考。

网友:
15楼的,少一个半个db是会要命的(因为设计不严谨,调试粗躁)
比如设计时少了1db,假设计划出13dbm,实际出12dbm(因为设计不严谨,调试粗躁)
批产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只能出不到11dbm(因为设计不严谨,调试粗躁)
于是为了产品的一致性会规定一律出10dbm(因为设计不严谨,调试粗躁)
于是明明出20mW的芯片最后量产的时候只能做10mW的产品(因为设计不严谨,调试粗躁)

应该是:
假设计划出13dbm,实际出13.5dbm(因为设计严谨,调试仔细)
批产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只能出不到13.2dbm(因为设计严谨,调试仔细)
于是为了产品的一致性会规定一律出13dbm(因为设计严谨,调试仔细)

当然要是什么都可以胡来,就无所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设计,不让是赌博啦。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是设计,不让是赌博啦。

我不知道您干过没有.
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接个活用C1971做150MHz功率的FM发射机
要求在7.2V电压下出2.5W功率,然而试了几次只能出2.3W你说这才差多少db
最后劳民伤财又作了5次板和调换推动管才做到2.6W
即便是这样,最后批产时依然是按照2.2W
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求把电压提高哪怕0.2V或降低0.1db的指标就早完成了,但那就不是干射频的人了

射频电路有他固有的一些特点,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干这活的人要是没有该有的认真,就不必干了.
什么叫经验,为0.1db的灵敏度或功率扎在实验室不吃不睡得到的才是真金白银的经验
不过我有许多年没见到这样的年轻人了.现在很多人都急功近利,不学汇编直接学C的难道不是大有人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样的,如果在设计的时候不提高指标,一开始生产就完蛋,生产地越多,死得更快。

我还记得您生产过雕刻机?

网友:
ism频段,最高就是几十个mw,大功率是很难,高0.1db难度都非常大.但是这个电路明显是接ic的,先工作了再说,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另外,只搞小功率,高于100mw坚决不碰.

网友:
肯定是电感,磁珠只用在电源那边;
建议还是先搞明白电路再画板,不然可能烧钱……

网友(2011-12-06):
回复 楼主:

强烈建议楼主你去看看电感和磁珠的区别

网友(2012-04-0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 ...

大虾:本人刚开始学高频、能给些建议不?例如从哪干起???

网友:
学下理论知识,再下个仿真软件先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