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自组网应用研究,是用zigbee好还是用蓝牙好?

楼主(2011-10-11):
要做一个百米内的无线自组网协议实验,搜索论文发现大部分自组网研究都是用zigbee或者蓝牙做短程通信,求助用过这两种技术的前辈点拨一下:哪种更适合做百米左右的多点自组网应用(多点通信)?时间有限,只要求容易上手、门槛不高,多谢了!

网友:
当然是标准协议好

网友:
ZigBee和蓝牙都是标准协议,一个基于IEEE802.15.1,另一个基于IEEE802.15.4

网友:
我认为蓝牙不适合做你这个。蓝牙在同一时间只能一主对一从。当需要切换到其他从机时需要先断开当前从机后再与其他从进进行连接。

网友:
蓝牙能到100M吗,胡说八道的论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些资料,决定还是用zigbee,多谢指点蓝牙的特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查了些资料,决定还是用zigbee,多谢指点蓝牙的特性!

ZIGBEE除了个协议栈就是个渣,信号连一堵30公分的墙都穿不过去。

网友:
还是用zigbee

网友(2011-11-14):
信号不能穿墙是zigbee的问题吗?这个频段的射频信号就是不能穿墙吧?

网友:
把zigbee协议栈用在433MHz频段上不就得了!!!既有了自组网,又有了距离,一举两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