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 BXAK 的方法还是没有办法解决PL2303下载漏电的问题。。。。再次求救。。。

楼主(2011-10-11):
原帖如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0105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youki1234&bbs_id=9999

当时BXAK 给出了如下方法

这是我PL2303接的方法:

我在2303的tx口上用了4148二极管,但是RX口上没有,当时BXAK也说不需要使用的,但是电路板做出来后RX也是有电流漏过来啊。。。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不用这些方法,只是在线上串100欧电阻,接arm、avr这些都没有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用这些方法,只是在线上串100欧电阻,接arm、avr这些都没有问题呢
串电阻也不行啊,我试过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串些电也不至于下载不了程序吧,之前我不加那个IN4148确实有少量的电(主要是PL2303的TXD引脚的电流,因为系统板上没打开关时负载内阻大,板上的LED有些亮),但也可以正常下载程式,只是感觉不爽后来才加了个IN4148。

网友(2012-10-0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BXAK:你的二极管接反了

网友:
二极管还是靠谱的: